ARM技术
[ARM烧写FLASH问题]

楼主(2008-10-31):
[ARM烧写FLASH问题]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啊。。很迷惑
因为有2410板子,是NAND FLASH + SDRAM 类型,
如果我想试着烧写FLASH,用JTAG,但是我没有并口,或者是USB转并口但好像转并口只能用于打印,无法JTAG。
于是买了一个ULINK2的防止品ULINK-ME,
可我才发现ULINK只能烧写hex文件格式啊,那我怎样烧写boot.bin这样的 启动bin程序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的BOOT程序,一定要是BIN格式的吗,如果我烧入一个HEX的BOOT格式呢,
因为是BOOT所以,我没敢烧,但是我实验了下,一个APP应用程序的HEX下载到SDRAM无法运行,可对应的BIN文件就运行的很好。
谢谢大家啦,真的找了很久了,不知道怎样解决。如果BOOT一定要是BIN格式,那我这个ULINK-ME就没用了。
打印
应用程序
FLASH

网友A:
急啊,为什么还没有人回复啊。。。
难道我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不屑于回答,
郁闷哪,我在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找到什么答案。。

网友B:
你可以试下SJF2440.exe 烧写u-boot ,需要安装驱动(GIVEIO 驱动)把并口虚拟成IO 口使用,如果你没有并口,就是说你试下用usb转并口,我的转化完是com3,应该可以用。。。。
good luck!!

网友C:
不熟悉arm的东西.
hex文件是Intel格式的编程器用来下载的文件, 是基于单条记录的对最终运行的bin文件的一个处理, 由目标地址、记录类型、目标代码(也就是真正的bin文件)、校验和等字段组成. 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传输、最后的解析和烧写。所以你使用的编程器不能识别bin文件。
一般来讲, 开发工具会生成用于使用编程器下载的文件的;如果不直接生成也会提供程序用来转化生成的。另外, 看看是否需要开发环境的选项配置生成这种文件, 搜索帮助文件(比如连接器的帮助)看看吧。
如果你直接将Hex文件写到flash里面肯定是不能运行的, 因为那不是最终的机器代码。而最终的bin文件编程器也没法识别。
FYI。

网友D:
谢谢,谢谢两位回答。
bigsunboy008 ,请问下你,你说的转USB的那个,你用的什么转接器,什么牌子,哪里出产的,能告诉我在哪里买吗?
真的可以的话 ,那就买个你说的那种转USB的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