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中断

楼主(2008-11-30):
GPIO中断
我的平台是pxa255+wce4.2,添加自定义中断时,首先是硬件上连接,也即中断源连接到pxa255的某个GPIO,并把该GPIO设置为输入方式。中断发生时,GPIO有上升沿输入,然后pxa255的中断寄存器ICIP中的某位就自动被设置为1,ISR通过判断ICIP寄存器的某位被置1来判断中断来自何处,然后做相应处理;
小弟的疑问是,当某个GPIO有中断输入时,中断控制器ICIP中究竟哪一位被置位呢?这个对应关系由什么决定的呢?
寄存器

网友A:
GPIO中断在ICIP中只有两种吧,一个是GPIO0,另一个是其它的GPIO中断
如果有其它的GPIO中断发生的话再去检查GPIO相关寄存器,看到底是哪一个GPIO中断
具体请查看CPU Spec吧,上面应该很清楚,我也背不下来那些寄存器叫什么名字

网友B:
如果一个GPIO对应于一个中断,则相应的中断位就会被设置成1;如果一堆GPIO对应一个中断,则,中断位被设置成1后还得查询GPIO的状态。。。

网友C:
楼主,BSP就有个专门的GPIO中断例子,4.2和5.0的中断方法稍有不同。
哦,三星的有,不知道PXA是怎么样了。

网友D:
谢谢你们的关注先;
GPIO有中断输入时,中断寄存器的相关位就置1,现在就是不清楚GPIO有输入时,到底哪个中断位被设置为1,因为中断寄存器的中断位有20多个。
hzdysymbol 说:
“GPIO中断在ICIP中只有两种吧,一个是GPIO0,另一个是其它的GPIO中断”
是不是说,如果GIPO0有中断输入,ICIP中某位置1(如第10位);其它的GPIO有中断输入,都是对应ICIP的另一位被设置为1(如第11位)?这个映射关系是pxa255硬件决定的还是驱动决定的?

网友E:
当然是硬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