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蓝牙协议中,主从设备间只支持一条ACL链路和三条SCO链路,是不是就是说在某一时刻,主从服务间只有一个服务使用这个ACL链路???

楼主:
如题,现在很急的一个问题,
想请教高手,
    蓝牙协议中的主从设备间只支持一条ACL链路和三条SCO链路,是不是就是等价于说在某一时刻,主从服务间只有一个服务使用这个ACL链路???

   举个例子就是,某一时刻文件传输服务和蓝牙上网服务,只能有一个在使用??

很急的问题,请教各问高手,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
我先在这里 顶起来  谢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lling123 的帖子:
........
举个例子就是,某一时刻文件传输服务和蓝牙上网服务,只能有一个在使用??
........

我了解到的是,同一个蓝牙配对只能同时使用一个蓝牙服务,
比如要使用FTP文件传输服务,就必须先断开DUN蓝牙拨号上网服务等其他服务。

网友:
确信吗??? 有相关的介绍文献吗??

如果有,麻烦给我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无连接(ACL)方式:主要用于分组数据传输。
面向连接(SCO)方式:主要用于话音传输;

    蓝牙技术支持一个异步数据通道,或3个并发的同步话音通道,或一个同时传送异步数据和同步话音的通道。每一个话音通道支持64kbps的同步话音;异步通道支持最大速率721kbps、反向应答速率为57.6kbps的非对称连接,或者是432.6kbps的对称连接。

    蓝牙服务中FTP、OBEX、DUN都是采用的ACL链接方式,而非SCO链接,所以只能同时使用其中一种服务了。
    如果LZ有USB蓝牙设备,可以配合BlueSoleil这个软件与自己的蓝牙手机配对,就会发现每次连接另一个服务时,之前的服务就会自动断开。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从资料中摘录的博文:
http://blog.eeworld.net/biaozai06/archive/2008/12/08/3474065.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biaozai06/archive/2008/12/08/3474065.aspx

好的我看看,谢谢了

想找到比较权威的说发,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连接(ACL)方式:主要用于分组数据传输。
面向连接(SCO)方式:主要用于话音传输;

    蓝牙技术支持一个异步数据通道,或3个并发的同步话音通道,或一个同时传送异步数据和同步话音的通道。每一个话音通道支持64kbps的同步话音;异步通道支持最大速率721kbps、反向应答速率为57.6kbps的非对称连接,或者是432.6kbps的对称连接。

    蓝牙服务中FTP、OBEX、DUN都是采用的ACL链接方式,而非SCO链接,所以只能同时使用…

好的我看看,谢谢了

想找到比较权威的说发,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连接(ACL)方式:主要用于分组数据传输。
面向连接(SCO)方式:主要用于话音传输;

    蓝牙技术支持一个异步数据通道,或3个并发的同步话音通道,或一个同时传送异步数据和同步话音的通道。每一个话音通道支持64kbps的同步话音;异步通道支持最大速率721kbps、反向应答速率为57.6kbps的非对称连接,或者是432.6kbps的对称连接。

    蓝牙服务中FTP、OBEX、DUN都是采用的ACL链接方式,而非SCO链接,所以只能同时使用…

  没有找到具体的相关资料,那么如果用蓝牙组成一个网,那企不是某一时间主设备只能提供一个服务了,感觉还是有点不对,好郁闷,没有找到相关的权威资料

网友A:
上面所说的“蓝牙技术支持一个异步数据通道,或3个并发的同步话音通道,或一个同时传送异步数据和同步话音的通道。”是针对某一个蓝牙连接来说的。

对于主设备而言,根据EDR标准,可以同时连接最多7台从设备,同时提供7个ACL连接和3个SCO连接。而每一个主从设备连接支持1个ACL连接和3个SCO连接,因此主设备可以最多同时给7台从设备提供ACL连接服务,就不存在LZ所说的问题了。不过要注意,在ACL方式下使用的轮询机制:由主设备控制链路带宽,负责从设备带宽的分配,从设备依轮询发送数据。

要说权威资料的话,我看的是BC4/BC5的DataSheet,网上有下的,不过对ACL和SCO连接的介绍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所说的“蓝牙技术支持一个异步数据通道,或3个并发的同步话音通道,或一个同时传送异步数据和同步话音的通道。”是针对某一个蓝牙连接来说的。

对于主设备而言,根据EDR标准,可以同时连接最多7台从设备,同时提供7个ACL连接和3个SCO连接。而每一个主从设备连接支持1个ACL连接和3个SCO连接,因此主设备可以最多同时给7台从设备提供ACL连接服务,就不存在LZ所说的问题了。不过要注意,在ACL方式下使用的轮询机制:由主设备…

谢谢了,这下彻底的明白了.谢谢高手

网友:
不错,做个标记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标记一下,看来一个蓝牙设备,是不能既做主又做从的。

网友:
不知还有人在做蓝牙没,如果微微网这有七个活动的从设备,那主设备与从设备可以建立7条ACL链路,问题是这七条ACL是一条一条建立还是七条一下就可以建立,如果有人看到消息,希望能帮忙回复下,谢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