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有代码

楼主:
最近做一个CE下的程序,对系统稳定性要求很高,能长时间开机工作(运行几个月应该没问题).可是我这程序运行1个小时左右就会死掉.前几天是有内存泄露,但我现在把这问题解决了.可是还是不好用.我先说下我的思路:
我这个要求能播放图片,我在程序中设置了两个线程A,B;A不停的读一个节目播放列表文件,每次读一个播放单元,B中不停检测时候有播放单元,如果有则启动一个线程C,然后把C中的图片BMP1,BITBLT到另一个图片上,贴出来,而C中做的工作是把播放单元的图片读出来,并按一定动作画到图片BMP1上,.当C中动作完成后退出,这个时候B就把播放单元信息释放掉.等待新的播放单元,而A检测到播放单元释放后会读新的播放单元.
这个就是我的思路.下面是部分代码,大家帮忙找找原因 谢谢

DWORD WINAPI Thread_ReadPlayList(LPVOID lpParam)
{
        FILE * f;
        f=_wfopen(PlayListPath,L"rb");
        if(NULL==f)
        {
                //传送错误信息:文件打开失败
                MessageBoxW(NULL,L"Open file false",L"",MB_OK);
                return 1;
        }
        int nWidth,nHeight;
        int nTemp,nUsedLabelItem;
        Arm_Label_Node *pLabel;
        fread(&nWidth,1,sizeof(int),f);
        fread(&nHeight,1,sizeof(int),f);
        if(nWidth!=g_nScreenWidth||nHeight!=g_nScreenHeight)
        {
                //传送错误信息:节目列表错误,不是当前屏幕的节目列表
                MessageBoxW(NULL,L"width && Heiht false",L"",MB_OK);
                return 1;
        }
        while(!g_bStop)
        {//{{{
                while(0!=g_PlayNode.nType)//非空结点
                {
                        Sleep(1);
                }
                WaitForSingleObject(hMutexNode,INFINITE);
READNEXTINFO:
                fread(&nTemp,1,sizeof(int),f);

                CString str;
                str.Format(L"nTemp=%d",nTemp);

                if(feof(f))
                {
                        fseek(f,8,SEEK_SET);
                        goto READNEXTINFO;
                }
                switch(nTemp)
                {
                case CLOCK_Type:
                        g_pClockNode=(Arm_Clock_SetInfo *)malloc(sizeof(Arm_Clock_SetInfo));
                        fread(g_pClockNode,1,sizeof(Arm_Clock_SetInfo),f);
                        hClockFont=CreateFontIndirect(&g_pClockNode->logFont);
                        break;
                case PIC_Type:
                        g_PlayNode.nType=PIC_Type;
                        g_PlayNode.pPointer=malloc(sizeof(Arm_Pic_SetInfo));
                        fread(g_PlayNode.pPointer,1,sizeof(Arm_Pic_SetInfo),f);
                        g_PlayNode.PathName=
                                (TCHAR *)malloc(((Arm_Pic_SetInfo *)g_PlayNode.pPointer)->nPathLength*sizeof(TCHAR));
                        fread(g_PlayNode.PathName,
                                ((Arm_Pic_SetInfo *)g_PlayNode.pPointer)->nPathLength,
                                sizeof(TCHAR),f);
                        break;
                case LABEL_Type:

                        if(NULL==g_pLabelNode)
                        {
                                g_pLabelNode=(Arm_Label_Node *)malloc(sizeof(Arm_Label_Node));
                                pLabel=g_pLabelNode;
                        }else
                        {
                                pLabel=g_pLabelNode;
                                while(NULL!=pLabel->next)
                                        pLabel=pLabel->next;
                                pLabel->next=(Arm_Label_Node *)malloc(sizeof(Arm_Label_Node));
                                pLabel=pLabel->next;
                        }
                        pLabel->next=NULL;
                        pLabel->pArm_Label_SetInfo=(Arm_Label_SetInfo *)
                                malloc(sizeof(Arm_Label_SetInfo));
                        fread(pLabel->pArm_Label_SetInfo,1,sizeof(Arm_Label_SetInfo),f);
                        fread(pLabel->tContent,pLabel->pArm_Label_SetInfo->nContentLength,sizeof(TCHAR),f);
                        hLabelFont[nUsedLabelItem++]=CreateFontIndirect(&pLabel->pArm_Label_SetInfo->logFont);
                        goto READNEXTINFO;
                        break;
                case NEWNODE:
                        if(1)
                        {
                                nUsedLabelItem=0;
                        for(int i=0;i                         {
                                if(NULL!=hLabelFont)
                                {
                                        int nRes=DeleteObject(hLabelFont);
                                        hLabelFont=NULL;
                                        if(0==nRes)
                                                MessageBoxW(NULL,L"DeleteObject hLabelFont",L"ERROR",MB_OK);
                                }
                        }
                        if(NULL!=hClockFont)
                        {
                                int nRes=DeleteObject(hClockFont);
                                hClockFont=NULL;
                                if(0==nRes)
                                        MessageBoxW(NULL,L"DeleteObject hClockFont",L"Error",MB_OK);
                        }
                        }
                        while(NULL!=g_pLabelNode)
                        {
                                pLabel=g_pLabelNode->next;
                                free(g_pLabelNode->pArm_Label_SetInfo);
                                free(g_pLabelNode);
                                g_pLabelNode=pLabel;
                        }
                        if(NULL!=g_pClockNode)
                                free(g_pClockNode);
                        g_pClockNode=NULL;
                        g_pLabelNode=NULL;
                case ENDNODE:
        //                MessageBoxW(NULL,L"EndNode",L"ReadPlayList",MB_OK);
                        goto READNEXTINFO;
                        break;
                }
                ReleaseMutex(hMutexNode);
        }//}}}
        //检查未释放资源,进行释放
        return 1;
}
DWORD WINAPI Thread_Play(LPVOID lpParam)
{
        HDC hdc=::GetDC(g_hWnd);
        HANDLE handle;
        Arm_Label_Node *pLabel;
        while(!g_bStop)
        {//{{{
                while(0==g_PlayNode.nType)
                {
                        Sleep(1);
                }
                WaitForSingleObject(hMutexNode,INFINITE);
                switch(g_PlayNode.nType)
                {
                case PIC_Type:
                        g_bThreadStop=FALSE;
                        //启动一个图片线程
                        handle=CreateThread(NULL,0,Thread_PlayPic,NULL,0,NULL);
                        CloseHandle(handle);
                        break;
                }
                while(!g_bStop&&!g_bThreadStop)
                {
                        BitBlt(g_hTop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g_hMiddleDC,0,0,SRCCOPY);
                        pLabel=g_pLabelNode;
                        int nItem=0;
                        while(NULL!=pLabel)
                        {
                                DrawLabel(pLabel,nItem++);
                                pLabel=pLabel->next;
                        }
                                if(NULL!=g_pClockNode)
                                DrawClock(g_pClockNode);
                        BitBlt(h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g_hTopDC,0,0,SRCCOPY);
                        Sleep(5);
                }
                g_PlayNode.nType=0;
                free(g_PlayNode.pPointer);
                free(g_PlayNode.PathName);
                ReleaseMutex(hMutexNode);
        }//}}}
        return 1;
}
DWORD WINAPI Thread_PlayPic(LPVOID lpParam)
{
        CIImage mage;
        CString strPath;
        strPath=PicPathExtent;
        strPath+=g_PlayNode.PathName;
        mage.Open(strPath);
        mage.Draw(g_hIImage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0);
        int i=0;
        while(1)
        {
                BitBlt(g_hMiddleDC,0,0,i,g_nScreenHeight,g_hIImageDC,g_nScreenWidth-i,0,SRCCOPY);
                Sleep(5);
                i++;
                if(i>=g_nScreenWidth)
                        break;
        }
        g_bThreadStop=TRUE;
        return 1;
}

网友:
DWORD   WINAPI   Thread_ReadPlayList(LPVOID   lpParam)
中的问题:
1、打开文件后,在每个退出点都不关闭。
2、switch(nTemp) 中都不处理 default
3、不检查指针是否有值就直接分配。g_pClockNode=(Arm_Clock_SetInfo   *)malloc(sizeof(Arm_Clock_SetInfo))
不要认为你的文件都按照你认为的方式排列,只要有一点顺序问题,你的程序就会crash.
4、居然还有goto, 看得很晕。

建议加入log,然后出问题后看log 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好, 那些fopen之类的函数一定要fclose,有配对函数的调用一定要注意。

网友:
最好是自己加入调试语句,看看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主

网友:
重贴一下代码吧,格式都丢了。

网友:
哎,格式乱啊!
fread的时候最好一次读完,然后fclose掉。

网友:
TO billy14
你说一次读完整个文件???我这个文件大小不知道呀,也许文件很大呢,所以我才一个节目单元的读,不然,如果文件很大,会把内存都用光的,我一次读一个单元的目的 就是省内存.
TO jennyvenus
你说格式丢了??什么格式?

网友:
俺是说,代码的缩进格式,你应该加上c风格

比如

就比
int i = 0;

好看。

网友:
你的文件存储应该是有固定的格式的吧,一次读完再去内存中取数这样程序的运行会快些。我之前读过一个10M的文件,发现一次读完,比要用的时候读程序快很多,当然这只是个人意见!
他说格式丢了,是说你的代码都左对齐了。

网友:
啊,理解错了,呵呵!
当然你要是只用到文件的一小部分信息还是一点一点的读好!

网友:
帮楼主重新贴一下代码,
这样大家好看点。哈哈。今天很无聊的说。

DWORD WINAPI Thread_ReadPlayList(LPVOID lpParam)
{
        FILE * f;
        f=_wfopen(PlayListPath,L"rb");
        if(NULL==f)
        {
                //传送错误信息:文件打开失败
                MessageBoxW(NULL,L"Open file false",L"",MB_OK);
                return 1;
        }
        int nWidth,nHeight;
        int nTemp,nUsedLabelItem;
        Arm_Label_Node *pLabel;
        fread(&nWidth,1,sizeof(int),f);
        fread(&nHeight,1,sizeof(int),f);
        if(nWidth!=g_nScreenWidth ? ?nHeight!=g_nScreenHeight)
        {
                //传送错误信息:节目列表错误,不是当前屏幕的节目列表
                MessageBoxW(NULL,L"width && Heiht false",L"",MB_OK);
                return 1;
        }
        while(!g_bStop)
        {//{{{
                while(0!=g_PlayNode.nType)//非空结点
                {
                        Sleep(1);
                }
                WaitForSingleObject(hMutexNode,INFINITE);
READNEXTINFO:
                fread(&nTemp,1,sizeof(int),f);

                CString str;
                str.Format(L"nTemp=%d",nTemp);

                if(feof(f))
                {
                        fseek(f,8,SEEK_SET);
                        goto READNEXTINFO;
                }
                switch(nTemp)
                {
                case CLOCK_Type:
                        g_pClockNode=(Arm_Clock_SetInfo *)malloc(sizeof(Arm_Clock_SetInfo));
                        fread(g_pClockNode,1,sizeof(Arm_Clock_SetInfo),f);
                        hClockFont=CreateFontIndirect(&g_pClockNode-> logFont);
                        break;
                case PIC_Type:
                        g_PlayNode.nType=PIC_Type;
                        g_PlayNode.pPointer=malloc(sizeof(Arm_Pic_SetInfo));
                        fread(g_PlayNode.pPointer,1,sizeof(Arm_Pic_SetInfo),f);
                        g_PlayNode.PathName=
                                (TCHAR *)malloc(((Arm_Pic_SetInfo *)g_PlayNode.pPointer)-> nPathLength*sizeof(TCHAR));
                        fread(g_PlayNode.PathName,
                                ((Arm_Pic_SetInfo *)g_PlayNode.pPointer)-> nPathLength,
                                sizeof(TCHAR),f);
                        break;
                case LABEL_Type:

                        if(NULL==g_pLabelNode)
                        {
                                g_pLabelNode=(Arm_Label_Node *)malloc(sizeof(Arm_Label_Node));
                                pLabel=g_pLabelNode;
                        }else
                        {
                                pLabel=g_pLabelNode;
                                while(NULL!=pLabel-> next)
                                        pLabel=pLabel-> next;
                                pLabel-> next=(Arm_Label_Node *)malloc(sizeof(Arm_Label_Node));
                                pLabel=pLabel-> next;
                        }
                        pLabel-> next=NULL;
                        pLabel-> pArm_Label_SetInfo=(Arm_Label_SetInfo *)
                                malloc(sizeof(Arm_Label_SetInfo));
                        fread(pLabel-> pArm_Label_SetInfo,1,sizeof(Arm_Label_SetInfo),f);
                        fread(pLabel-> tContent,pLabel-> pArm_Label_SetInfo-> nContentLength,sizeof(TCHAR),f);
                        hLabelFont[nUsedLabelItem++]=CreateFontIndirect(&pLabel-> pArm_Label_SetInfo-> logFont);
                        goto READNEXTINFO;
                        break;
                case NEWNODE:
                        if(1)
                        {
                                nUsedLabelItem=0;
                                for(int i=0;i
                                {
                                        if(NULL!=hLabelFont[i])
                                        {
                                                int nRes=DeleteObject(hLabelFont[i]);
                                                hLabelFont[i]=NULL;
                                                if(0==nRes)
                                                        MessageBoxW(NULL,L"DeleteObject hLabelFont",L"ERROR",MB_OK);
                                        }
                                }
                                if(NULL!=hClockFont)
                                {
                                        int nRes=DeleteObject(hClockFont);
                                        hClockFont=NULL;
                                        if(0==nRes)
                                                MessageBoxW(NULL,L"DeleteObject hClockFont",L"Error",MB_OK);
                                }
                        }
                        while(NULL!=g_pLabelNode)
                        {
                                pLabel=g_pLabelNode-> next;
                                free(g_pLabelNode-> pArm_Label_SetInfo);
                                free(g_pLabelNode);
                                g_pLabelNode=pLabel;
                        }
                        if(NULL!=g_pClockNode)
                                free(g_pClockNode);
                        g_pClockNode=NULL;
                        g_pLabelNode=NULL;
                case ENDNODE:
                        // MessageBoxW(NULL,L"EndNode",L"ReadPlayList",MB_OK);
                        goto READNEXTINFO;
                        break;
                }
                ReleaseMutex(hMutexNode);
        }//}}}
        //检查未释放资源,进行释放
        return 1;
}

DWORD WINAPI Thread_Play(LPVOID lpParam)
{
        HDC hdc=::GetDC(g_hWnd);
        HANDLE handle;
        Arm_Label_Node *pLabel;
        while(!g_bStop)
        {//{{{
                while(0==g_PlayNode.nType)
                {
                        Sleep(1);
                }
                WaitForSingleObject(hMutexNode,INFINITE);
                switch(g_PlayNode.nType)
                {
                case PIC_Type:
                        g_bThreadStop=FALSE;
                        //启动一个图片线程
                        handle=CreateThread(NULL,0,Thread_PlayPic,NULL,0,NULL);
                        CloseHandle(handle);
                        break;
                }
                while(!g_bStop&&!g_bThreadStop)
                {
                        BitBlt(g_hTop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g_hMiddleDC,0,0,SRCCOPY);
                        pLabel=g_pLabelNode;
                        int nItem=0;
                        while(NULL!=pLabel)
                        {
                                DrawLabel(pLabel,nItem++);
                                pLabel=pLabel-> next;
                        }
                        if(NULL!=g_pClockNode)
                                DrawClock(g_pClockNode);
                        BitBlt(h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g_hTopDC,0,0,SRCCOPY);
                        Sleep(5);
                }
                g_PlayNode.nType=0;
                free(g_PlayNode.pPointer);
                free(g_PlayNode.PathName);
                ReleaseMutex(hMutexNode);
        }//}}}
        return 1;
}

DWORD WINAPI Thread_PlayPic(LPVOID lpParam)
{
        CIImage mage;
        CString strPath;
        strPath=PicPathExtent;
        strPath+=g_PlayNode.PathName;
        mage.Open(strPath);
        mage.Draw(g_hIImage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0);
        int i=0;
        while(1)
        {
                BitBlt(g_hMiddleDC,0,0,i,g_nScreenHeight,g_hIImageDC,g_nScreenWidth-i,0,SRCCOPY);
                Sleep(5);
                i++;
                if(i> =g_nScreenWidth)
                        break;
        }
        g_bThreadStop=TRUE;
        return 1;
}

网友:
有疑问:
g_hIImageDC是个全局变量,不知是否会被多个线程用到呢?还是只有线程Thread_PlayPic?
从你给的代码中看不出来。
但就算是只有Thread_PlayPic用,由于Thread_Play会也可能会启动多个Thread_Play线程.
我记得MS的文档里提到过,不可以多个线程同时对一个HDC就行操作,否则会引起死锁。

网友:
“由于Thread_Play会也可能会启动多个Thread_Play线程”
打错了,应当是
"由于Thread_Play会也可能会启动多个Thread_PlayPic线程"

网友: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
既使g_hIImageDC改成局部变量也无法避免这个死锁,因为多调几次GetDC()无济于事,还是同一个GDC Object.

最好是永远只启动一个Thread_PlayPic,所有对g_hIImageDC的操作都以PostThreadMessage的方式给它一个人去做。

网友:
To:chengchenz
Thread_PlayPic代码如下,如果仔细看我代码 就会发现,同时最多只会启动一个Thread_PlayPic的.但你说MS文档提示不让多个线程对一个HDC进行操作.可是 我现在程序就必须这么做呀.一个Thread_PlayPic里对g_hMiddleDC进行不停绘图,而Thread_Play现成在把这个HDC拷贝到另一个HDC上,不然如何做图片特效呀????
还有就是,我一开始也是怕多个线程访问一个HDC会出现问题.所以换了一个全局的BITMAP对象 在每个线程里面在CreateCompatibleDC,在让这个新HDC选择这个BITMAP对象,但是 后来发现问题,一查 MSDN上面提示一个HBITMAP不能SelectObject进多个HDC,不然除第一个HDC外,其他的HDC是得不到图片的。所以我才弄的全局的HDC
DWORD WINAPI Thread_PlayPic(LPVOID lpParam)
{
        CIImage mage;
        CString strPath;
        strPath=PicPathExtent;
        strPath+=g_PlayNode.PathName;
        mage.Open(strPath);
        mage.Draw(g_hIImage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0);
        int i=0;
        while(1)
        {
                BitBlt(g_hMiddleDC,0,0,i,g_nScreenHeight,g_hIImageDC,g_nScreenWidth-i,0,SRCCOPY);
                Sleep(5);
                i++;
                if(i>=g_nScreenWidth)
                        break;
        }
        g_bThreadStop=TRUE;
        return 1;
}

网友:
的确只会有一个Thread_PlayPic;
但是有一点没看明白,你是如何保证g_hMiddleDC被Thread_Play, Thread_PlayPic同时访问时的?
从你的代码上看到,你似乎有一种假设:每5秒钟总是Thread_PlayPic在g_hMiddleDC上先画完,然后Thread_Play再用它.
但这种假设从你现在代码看并不一定成立,虽然在大多数时候确实是这样.
另外,一般窗体都是由主线程创建的(因为一般while(GetMessage())都在主线程里面);所以你的Thread_Play可能还各主线程WM_PAINT存在共用g_hWnd DC冲突的情况.
最好是一个线程只提供数据绘图线程,绘图线程只管绘图.
平时一般都是主线程管UI(包括消息处理和绘图)---用户界面线程,
子线程管监控---工作者线程.
当子线程有数据要重重绘时,SendMessage自定义的消息给窗体,在UI线程里去画.
Thread_Play和Thread_PlayPic很容易并在一起的.而且并一起后也很容易并到主线程(UI线程)里去的(可以在主线程中用SetTimer来定时动画).这样所有的DC访问都只出现在主线程(UI线程)里,不存在任何冲突,也不需要全局DC变量了.
可不可以用以下型式来实现?
窗体消息处理函数:
wndProc()
{
    switch(msg)
    {
    case WM_PAINT:
        BeginPaint();
        drawMidDCtoPaintDC();
        EndPaint();
        break;
    case WM_MYANIMAL:
        i=0;
        settimer(5000);
        break;
    case WM_TIMER:
        drawPicToMidDC();//此函数里包括原来在Thread_Play和Thread_PlayPic的所有终图功能.不要在里面创建线程了.
        i++;
        if(i>=ScreenWidth)
            KillTimer();
        InvalidateRect(hWnd, NULL, FALSE); //最后一个FALSE可防止画背景引起闪烁.
        break;
    }
}

DWORD WINAPI Thread_Play(LPVOID lpParam)
{
        switch(g_PlayNode.nType)
        {
        case PIC_Type:
        SendMessage(g_hWnd, WM_MYANIMAL,......);
        break;
        }
}

另外1楼所述的情况你也得重视.

网友:
以上伪码中drawPicToMidDC()是把动画所有要画的东西画到g_hTopDC上.
drawMidDCtoPaintDC()是把g_hTopDC画到Window的PaintDC上.

网友:
呵呵,这程序跑起来不死机就奇怪了。chengchenz这几天也确实很无聊。鉴定完毕!

网友:
TO chengchenz:
那你伪代码我看了,drawPicToMidDC()是什么?直接顺序执行的?还是里面启动了TIMER???这个代码里面 要不停的绘制图片(要一段时间,不如说5秒,而同时还要把,g_hMiddleDC上的东西 COPY到g_hTopDC上,在再窗体上显示出来.不然给人的感觉图片不是动的呀.)你那里没也看到对g_hMiddleDC的同时操作时候的保护....我这里也没想明白,所以 就根本没有保护,而且如果加上互斥量的话,可能会使图片看起来一卡一卡的,所以最好是一个就是负责动画,另一个负责COPY...

小弟,就只能想到这方法了.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告诉一声.对于你说的所有操作都放到主程序里面.我会试下的.等我试完在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TO nbcool:
看来你看出我这个哪里有问题了.麻烦告诉声.我这里都急坏了 谢谢

网友:
其实看出很多问题,因为没空去验证,说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从设计思想上看,这个程序很难运行很久,如果能运行很久,那是运气。不过前面几个家伙提到的HDC只能有一个线程在同一时间操作,我是同意的,自从windows 95以来,这个就是禁忌,几年前看到梁肇新的书《编程高手箴言》也提到,超级解霸解决了那么多死锁问题,这个也是考虑之一。

网友:
TO:nbcool
哦.知道了.
TO 大家:
另外通过前面各位高手的指导,我把我程序总体结构改了下,下面是主体代码,大家看看这会问题多不?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程序死掉可能不是我程序的事.我这边把开发板打开 过了一个晚上,今天一看 也死掉了.现在我正研究是我内核定制的事,还是 硬件问题.不过还是请大家帮我看看下面程序的结构,以前感觉我这程序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通过这个帖子,我发现我还有很多不足,希望各位能帮我多找点问题,我会努力改进的

DWORD WINAPI Thread_ReadPlayList(LPVOID lpParam)
{
        HANDLE        hFileHandle;
        int nWidth,nHeight;
        BOOL        bRes;
        DWORD        dwReadByte;
        int nTemp,nUsedLabelItem;

        hFileHandle=CreateFile(PlayListPath,GENERIC_READ,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READONLY,NULL);
        if(INVALID_HANDLE_VALUE==hFileHandle)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Faile Open File");}

        bRes=ReadFile(hFileHandle,&nWidth,sizeof(int),&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bRes=ReadFile(hFileHandle,&nHeight,sizeof(int),&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if(nWidth!=g_nScreenWidth||nHeight!=g_nScreenHeight)
        {
                //传送错误信息:节目列表错误,不是当前屏幕的节目列表
                MessageBoxW(NULL,L"传输的节目列表文件错误",L"Error",MB_OK);
                return 1;
        }
        while(!g_bStop)
        {
                bRes=ReadFile(hFileHandle,&nTemp,sizeof(int),&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if(0==dwReadByte)//文件结束
                {
                        bRes=CloseHandle(hFileHandle);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CloseFile");
                        {//-----------
                                hFileHandle=CreateFile(PlayListPath,GENERIC_READ,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READONLY,NULL);
                                if(INVALID_HANDLE_VALUE==hFileHandle)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Faile Open File");}

                                bRes=ReadFile(hFileHandle,&nWidth,sizeof(int),&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bRes=ReadFile(hFileHandle,&nHeight,sizeof(int),&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

                }
                switch(nTemp)
                {
                case CLOCK_Type:
                        Thread_Switch_Clock_Type(hFileHandle);
                        continue;
                        break;
                case PIC_Type:
                        Thread_Switch_Pic_Type(hFileHandle);
                        break;
                case LABEL_Type:
                        Thread_Switch_Label_Type(hFileHandle,nUsedLabelItem);
                        continue;
                        break;
                case NEWNODE:
                        Thread_Switch_NewNode(nUsedLabelItem);
                case ENDNODE:
                        continue;
                        break;
                }
        }//}}}
        //检查未释放资源,进行释放
        return 1;

void MessageErrorBox(int nError,CString strError)
{
        CString str;
        str.Format(L"%d",nError);
        MessageBoxW(NULL,str,strError,MB_OK);
}
void Thread_Switch_Clock_Type(HANDLE hFileHandle)
{
        BOOL bRes;
        DWORD dwReadByte;
        g_pClockNode=(Arm_Clock_SetInfo *)malloc(sizeof(Arm_Clock_SetInfo));
        if(g_pClockNode==NULL)
                MessageErrorBox(-1,L"Malloc");
        bRes=ReadFile(hFileHandle,g_pClockNode,sizeof(Arm_Clock_SetInfo),&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hClockFont=CreateFontIndirect(&g_pClockNode->logFont);
}
void Thread_Switch_Pic_Type(HANDLE hFileHandle)
{
        BOOL bRes;
        DWORD        dwReadByte;
        g_PlayNode.nType=PIC_Type;
        if(g_PlayNode.pPointer)
                free(g_PlayNode.pPointer);
        g_PlayNode.pPointer=malloc(sizeof(Arm_Pic_SetInfo));
                if(g_PlayNode.pPointer==NULL)
                                MessageErrorBox(-1,L"Malloc");
        bRes=ReadFile(hFileHandle,g_PlayNode.pPointer,sizeof(Arm_Pic_SetInfo),&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g_PlayNode.PathName=
                (TCHAR *)malloc(((Arm_Pic_SetInfo *)g_PlayNode.pPointer)->nPathLength*sizeof(TCHAR));
        if(g_PlayNode.PathName==NULL)
                MessageErrorBox(-1,L"Malloc");
        bRes=ReadFile(hFileHandle,g_PlayNode.PathName,sizeof(TCHAR)*((Arm_Pic_SetInfo *)g_PlayNode.pPointer)->nPathLength,
                &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PlayPic();
}
void Thread_Switch_Label_Type(HANDLE hFileHandle,int &nUsedLabelItem)
{
        Arm_Label_Node *pLabel;
        BOOL        bRes;
        DWORD        dwReadByte;
        if(NULL==g_pLabelNode)
        {
                g_pLabelNode=(Arm_Label_Node *)malloc(sizeof(Arm_Label_Node));
                if(g_pLabelNode==NULL)
                        MessageErrorBox(-1,L"Malloc");
                        pLabel=g_pLabelNode;
                }else
                {
                        pLabel=g_pLabelNode;
                        while(NULL!=pLabel->next)
                                pLabel=pLabel->next;
                        pLabel->next=(Arm_Label_Node *)malloc(sizeof(Arm_Label_Node));
                        if(g_pLabelNode->next==NULL)
                                MessageErrorBox(-1,L"Malloc");
                        pLabel=pLabel->next;
                }
        pLabel->next=NULL;
        pLabel->pArm_Label_SetInfo=(Arm_Label_SetInfo *)
                malloc(sizeof(Arm_Label_SetInfo));
        if(pLabel->pArm_Label_SetInfo==NULL)
                MessageErrorBox(-1,L"Malloc");
        bRes=ReadFile(hFileHandle,pLabel->pArm_Label_SetInfo,sizeof(Arm_Label_SetInfo),&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bRes=ReadFile(hFileHandle,pLabel->tContent,sizeof(TCHAR)*pLabel->pArm_Label_SetInfo->nContentLength,&dwReadByte,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Read File");}
        hLabelFont[nUsedLabelItem++]=CreateFontIndirect(&pLabel->pArm_Label_SetInfo->logFont);
}
void Thread_Switch_NewNode(int &nUsedLabelItem)
{
        BOOL bRes;
        Arm_Label_Node *pLabel;
        nUsedLabelItem=0;
        for(int i=0;i
        {
        if(NULL!=hLabelFont[i])
        {
                bRes=DeleteObject(hLabelFont[i]);
                hLabelFont[i]=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DeleteObject");
        }
        }
        if(NULL!=hClockFont)
        {
                bRes=DeleteObject(hClockFont);
                hClockFont=NULL;
                if(FALSE==bRes)
                        MessageErrorBox(GetLastError(),L"DeleteObject");
        }
        while(NULL!=g_pLabelNode)
        {
                pLabel=g_pLabelNode->next;
                free(g_pLabelNode->pArm_Label_SetInfo);
                free(g_pLabelNode);
                g_pLabelNode=pLabel;
        }
        if(NULL!=g_pClockNode)
                free(g_pClockNode);
                g_pClockNode=NULL;
                g_pLabelNode=NULL;
}
void PlayPic()
{
        CIImage mage;
        CString strPath;
        strPath=PicPathExtent;
        strPath+=g_PlayNode.PathName;

        mage.Draw(g_hIImage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strPath);
        int i=0;
        while(1)
        {
                BitBlt(g_hMiddleDC,0,0,i,g_nScreenHeight,g_hIImageDC,g_nScreenWidth-i,0,SRCCOPY);

                SendMessage(g_hWnd,MSG_COPYSCREEN,0,0[color=#FF0000]);//这里用SendMessage,不用
                                                                //PostMessage,来解决
                                                               //一个时刻只有一个地方对HDC进行操作.(个人认
                                                             //为可以,如果有不妥请指出)[/color]
                Sleep(5);
                i++;
                if(i>=g_nScreenWidth)
                        break;
        }
}
LRESULT CLED_PlayerDlg::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switch(message)
        {
        case MSG_COPYSCREEN:
                msg_CopyScreen();
                break;
        }
        return CDialog::WindowProc(message, wParam, lParam);
}

void CLED_PlayerDlg::msg_CopyScreen()
{
        Arm_Label_Node *pLabel;
        HDC hdc=::GetDC(this->m_hWnd);[color=#FF0000]//注意:这里我是用API函数做的, 如果我用MFC 做
                                           //CDC *dc=this->GetDC();dc->BitBlt(...);ReleaseDC(dc);
                                      //的话 会有内存泄露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color]
        BitBlt(g_hTop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g_hMiddleDC,0,0,SRCCOPY);
        pLabel=g_pLabelNode;
        int nItem=0;
        while(NULL!=pLabel)
        {
                DrawLabel(pLabel,nItem++);
                pLabel=pLabel->next;
        }
        if(NULL!=g_pClockNode)
                DrawClock(g_pClockNode);
        BitBlt(hdc,0,0,g_nScreenWidth,g_nScreenHeight,g_hTopDC,0,0,SRCCOPY);
        ::ReleaseDC(this->m_hWnd,hdc);

}

程序可以说是顺序执行的了.....但我以后还要添加别的消息响应,所以还是把读文件放到了一个单独的线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