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PDA上的TXT文本浏览程序的朋友请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我要做一个TXT文本浏览功能,大概得功能是,从SD卡中读取文本文件,然后分页显示在界面控件上.然后按下界面上的一个按钮,然后就读取下一个文本文件并显示在界面上.我暂时用CEdit控件来显示文本内容.现在的问题是:

  1.每次打开一个文件我一次读出到一个CString变量中,我不想用CEdit的自动分页功能,那我应该怎么把CString里的内容分页显示在控件当中呢?
  2.CEdit控件在被设置为ReadOnly属性后,但它的焦点光标仍然存在,似乎去不掉.不知道谁有高招解决这个问题?
  3.每次点击按钮打开下一个文件,都要等待其读取并显示,这样让人觉得有点卡(慢),怎么改善好?

另外,我想在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些功能,比如阅读PDF或WORD等文件,那要怎样转换呢?!

网友:
中高平台
WWW.ACTIVE-WEB.NET

网友:
希望能给点详细的回复、建议。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用控件,自己做显示。否则控件具有的一些属性,很难取消的。

网友:
TO:91program
  如果自己做显示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分页显示呢?!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
分页处理是显示之前的事,跟用什么显示没有关系吧.

不要用控件

直接Wnd扩展一个,利用GDI画一个,很简单,而且可以做的很有个性.

网友:
其实用什么显示倒是问题不大,我倒认为对文本进行分页比较麻烦,因为读出来的文本有中文,有英文的。
请问下楼上的朋友,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以前做电子书的时候,就是自己处理分页的。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只是比较复杂一些。

网友:
自己处理显示。

由于显示区域的高宽都知道。
然后就是取合适的字符串放到一行,有api可以知道字符串占的长度的。

字体的高是可以确定的。
那么一页显示多少行就可以定了。

这样就行了。
说的简单,但是需要细心。
我做的时候还要显示图片的。更复杂。

自己设计个简单的算法吧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本以为可能会有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看来还是得算啊,还真是有些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