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E中如何查看当前FCLK?

楼主:
请问CE中如何查看当前FCLK? CE的主频是不是在BOOTLOADER就设定了?

网友:
查看芯片的寄存器值。
bootloader中可以设定cpu的主频,进OS之后也可以修改的!可以根据当前用户的活动状态来动态的切换主频,降低功耗!

网友: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帖子:

请问CE中如何查看当前FCLK? CE的主频是不是在BOOTLOADER就设定了?

——bootloader必须设定,bootloader之后也可以修改,比如OAL的startup.s文件的MPLL,甚至wince起来后动态修改。
要查看,用串口打印相关寄存器即可。

网友:
CE中也可以在驱动中打印CPU的寄存器值出来查看FCLK的设定
另外也可以通过EVC写个小程序在应用层下来读取CPU的寄存器,可以上网找个通用的三星的寄存器读取工具玩玩
CPU的频率在Bootloader里面是肯定要设的,但CE下面有没有重新设定就要看开发人员的喜好了,设不设都可以,但要保证系统起来后相关的寄存器值是正确的

网友:
读时钟寄存器,然后根据数据手册算一下,还是满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