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4.0 里使用ARM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我用了一个下午作了一个ARM模拟器。在微软网站直接下载DeviceEmulatorBSP.msi,这是ARMV4I的模拟器BSP,通过微软提供的(安装完这个BSP后)Using the CE DeviceEmulator.rtf操作方法,制作的模拟器,在EVC4.0里也可以选择这个模拟器,但是怎么连接不上。请各位大虾给个回复。谢谢!

网友:
请使用vc++2005

网友:
你好!我在CE5.0里自己制作了一个armv4i的sdk,在platform builder里执行attach device时,提示如下错误:The virtual machine could not be started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 on the host.我找了一个下午也没有找到原因。望指教。同时我不加载windows下的任何应用程序,还是这样。采用微软的办法还是不行。

网友:
evc不支持arm的模拟器,只有vs2005才支持

网友:
现在改用VS2005,这个东东很好用。可以自己定做PB模拟器。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