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图像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
自己自定义裁剪了一个WinCE操作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WinCE下LCD的驱动程序基本上调试通过了,但是系统启动以后LCD屏没有任何显示。请问:

如何才可以让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可以显示WinCE界面,就像WinXP一样呢:
是否需要在系统定制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还是需要导入特别的头文件或者库,
菜鸟入门,希望大哥大姐多多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
用Mobile Handheld的模板定制一个系统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吧。

网友:
需要界面显示功能的话,应该会调用到LCD模块吧,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可能我有太多的为什么了,用那么一个模板就可以吗》其中还需要有哪些设置呢:希望大哥大姐们帮助啊

网友:
你说“LCD的驱动基本调试通了”,又说“系统启动后LCD没有任何显示”。这好像太矛盾了吧?连显示都没有,你怎么确定驱动调试通了??

网友:
看看你的调试平台能否接出DEBUG口,通过串口观察板卡的启动信息.

或者看能否接CRT显示器看屏幕是否起来等.

该问题可能出在显示驱动配置上.

网友:
引用楼主 qiu__zhi2008 的帖子:
如何才可以让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可以显示WinCE界面,就像WinXP一样呢:

你这个界面要自己做的,我现在用的是Loadcepc导入BMP实现的。自己编辑LOADCEPC源码

网友A:
这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你的Bootloader来完成,把要显示的图片存在Flash上,起动的时候Bootloader去读出图片,然后初始化LCD Controller,显示这图片
另一种做法是在OEMInit中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直接把要显示的图片存成一个文件,编译到Image里进去就OK了
不管哪一种做法都需要提前初始化LCD Controller,在LCD的驱动中不需要再做初始化,不然会出现闪屏的现象.

网友:
LCD 控制器初始化一次就OK了 检查下 WinCE 代码里面对LCD控制器有没有错误的配置, 还要注意检测 FrameBuffer 的物理地址和 Vitual 地址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你的Bootloader来完成,把要显示的图片存在Flash上,起动的时候Bootloader去读出图片,然后初始化LCD Controller,显示这图片
另一种做法是在OEMInit中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直接把要显示的图片存成一个文件,编译到Image里进去就OK了
不管哪一种做法都需要提前初始化LCD Controller,在LCD的驱动中不需要再做初始化,不然会出现闪屏的现象.

正点

网友:
建议学习一下WINCE系统定制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