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请问一下有哪些朋友在做GPS+移动电视的方案, ...

楼主(2008-11-19):
调查:请问一下有哪些朋友在做GPS+移动电视的方案,你们都用了哪个公司的方案
如T
移动电视

网友A:
国内移动电视cmmb主流是用创意视讯的cmmb芯片和配套的软件方案,软件方案实现了所有的逻辑和界面功能,只需要改成你自己需要的界面就行了。

网友B:
抱歉上面打错一个字,应该是创毅视讯。至于gps的方案我知道的深圳的远峰,美赛达都做得不错吧。

网友C:
这个相当于买了?

网友D: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创毅的了,没什么改的,界面都没改。
回:gooogleman:不是相当,本来就是买的了。完全自己做,那要相当的实力了

网友E:
呼吸GOOGLEMAN去给他们实现一套:)

网友F(2010-01-21):
我目前正在做日本的1Seg,很厉害,
全部是纯软件解码,性能还可以,
正准备将其移植到CMMB上,
应该横扫中国市场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