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发现SCSI卡的设备名

楼主(2008-06-17):
怎样发现SCSI卡的设备名
在用户态想操作SCSI卡,可是SCSI的驱动调用的是Windows的miniport接口,没有发现设备名,在用户态使用CreateFile的话,须知道设备名,怎么才能找到啊?
设备
windows
接口
用户

网友A:
不懂, 为什么需要设备名呢?用户态用盘符不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看看什么设备,如果是硬盘,光驱比较好办,因为windows会为它建立符号连接,如C,D,一样的盘符.打开操作就好
如果还不满足,那就稍微有点复杂鸟. 你需要将SCSI协议看一遍,然后通过DeviceIoControl 发送IOCTL_SCSI_PASS_THROUGH来操作设备.
如果你清楚SCSI卡的型号,则可以通过windows setupapi 函数找到子设备名或查询符号连接来操作,大概这样吧,
条条大路通罗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