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中一打开gps设备pda就死机

楼主(2008-10-29):
我的程序中一打开gps设备pda就死机
在查找端口的时候就死了
各位谁遇见过这种问题
程序
设备

网友A:
肯定是死了?是不是超时而已

网友B:
换台设备看看,要不换个GPS软件看看!

网友C:
很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建议把关键的部分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E: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我在以前的软件上改的 以前的没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死机的因素有哪些? 会不会是内存泄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