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驱动啊?告诉我什么得什么样的流程啊,我假如我对sc ...

楼主(2008-07-29):
谁做过驱动啊?告诉我什么得什么样的流程啊,我假如我对scsi进行编程怎么办?
谁做过驱动啊?告诉我什么得什么样的流程啊,我假如我对scsi进行编程怎么办?
PCI有13个关于scsi的针脚,怎么样的过程或流程给我说下被,如何编写?但是寄存器的首地址无法确定
该怎么做呢?
如何
寄存器

网友A:
网上很多啊
PCI有基地址啊

网友B:
这个驱动是在没有系统的情况下编写的,
用户给你功能函数,让你完成这个函数的功能,所以具体地操纵硬件
但是没给该芯片内所有寄存器的访问地址,好象只给了偏移地址,
那我该有个什么样的思路编写这样的驱动呢?
DDK是什么啊?

网友C:
看看地址线怎么个接法,大概就知道基址了吧.以前做接口实验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