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
我用LPC23XX来实现SD卡的文件存储,发现速度很慢,主要是创建文件消耗时间很长,居然达到了180ms。请高手指教一下,为什么消耗那么长时间呢?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否把你的SD卡相关程序给我发一份,我在用MSP430做的,创建的空文件无法在电脑上打开,写入也没有成功,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恳请楼主帮忙,非常感谢    langhua0000@163.com

网友:
lt1995 你好!我想在lpc2368上做sd卡,能否将你的给我参考一下,
我的邮箱:lcj19830406@126.com
谢谢了!

在技术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吧!!

网友:
我用lpc2368的开发板,调试sd卡和网络都可以,现在把他们方在一起,用keil写了个程序.

在内存分配上,

RAM1: 0x7ED00000   0x2000

IRAM1: 0x40000000   0x8000

IRAM2: 0x7FE00000   0x4000

我把文件系统库放在RAM1 ,网络相关库定位在IRAM2

编译通过,但是有: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RTLFS.lib(ZI).

如果我在应用程序中不调用文件系统中的文件处理等函数,还没有问题.

但是我一旦调用文件处理函数(fopen  fclose puts...),编译没有问题,可以通过,但是下载后,cpu没有反映.如同死机!!!

谁能给点建议和帮助,谢谢!!

网友:
我在2410来实现SD卡的文件存储,发给我一份吧,谢谢!
fellow0305@163.com

网友:
这种磁盘IO的操作本来就慢

呵呵

所以在设计算法的时候,

都尽可能少地进行IO操作哈

网友:
楼主你好,我目前在调试个基于华邦W90P710的SD卡文件系统,但是文件创建方面一直有问题,您可以把你的文件创建的代码给我参考下吗,十分感谢。方便的话,这是我的renyongaxp@163.com。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我目前也在LPC2368下调试SD卡文件系统,是基于uc/os操作系统的,您可以把你的文件创建的代码给我参考下吗,共同学习,十分感谢。方便的话,这是我的zmw_28@163.com。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都是高人,不懂你们说什么,呵呵

网友:
文件io确实会很浪费时间 但是绝对不会达到180ms那么久的 肯定是你代码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中,,,

SD卡文件系统

网友:
换一个商业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