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rst-chance exception in **.exe access violation的问题

楼主:
大侠好!
我在EVC4.0下面建了一个“WCE Dynamic -Link Library"的工程,然后再建一个MFC的应用程序,用应用程序调用动态库(dll),在动态库中的WM_PAINT消息中执行第一条语句时,就出现了如题所示的异常,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拜谢。

网友:
第一条语句时?是什么内容呢???

网友:
To 91program:WM_PAINT消息中,第一条语句是:BeginPaint(HWND, &ps);
我觉得不是这个语句的问题,怎么能把我的代码放到这个上面来?

网友:
很麻烦的问题。

你dll里显示界面啊。

界面类的初始化部分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在第二个贴子中我附加了原代码。
我把一个以前封装好并能正常使用的dll重新用到这里来,也还是会有这样的异常。
不知道是跟什么有关。

网友:
你的代码是最新的?

CMyButton中的BtnSubclassProc函数是如何和你的button的窗口处理关联到一起的?

你用的sdk是什么?

网友:
BOOL CMyButton::Init(HINSTANCE hInst, HWND hBtn)
{
。。。。
m_pfDefaultProc = (WNDPROC)::SetWindowLong(m_hwnd, GWL_WNDPROC, (DWORD)BtnSubclassProc);
。。。
}

LRESULT CALLBACK CMyButton::BtnSubclassProc(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lret = CallWindowProc(pThis->m_pfDefaultProc, 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可以出现button。
还有些刷新上的问题,自己修改。

vs2005, wince 5.0 sdk, 测试通过。

网友:
这个问题编译运行确实正常,但是跟踪调试一下,消息循环的处理不对,在WM_PAINT消息中,执行BeginPaint(HWND, LPPAINTSTRUCT)语句之后,就会产生WM_ERASEBKGND消息,之后就不再执行Paint了!!!而且消息好像也没有了,CE5.0的帮助说明如下:
Calling SetWindowLong with the GWL_WNDPROC index creates a subclass of the window class used to create the window. An application can subclass a system class, but should not subclass a window class created by another process. The SetWindowLong function creates the window subclass by changing the window procedure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window class, causing the system to call the new window procedure instead of the previous one. An application must pass any messages not processed by the new window procedure to the previous window procedure by calling CallWindowProc. This allows the application to create a chain of window procedures.

网友:
BOOL CMyButton::Init(HINSTANCE hInst, HWND hBtn)
{
.............
GetClientRect(hBtn, &m_rcButton);//需要初始化该结构
}

在头文件:mfctestdlg.h中,把btn定义为成员,而不是局部变量
#include  "../ApiDll/MyButton.h"
class CMFCTestDlg : public CDialog
{

  CMyButton btn;
// Construction
public:
。。。。。。。。。。
}

在cpp去掉它的定义。

能显示图片了。

网友:
晕,搞了半天,只是这个对象的变量定义问题,看来问题是已经解决了。谢谢le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