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WinCE(VS2008、Mobil 5.0)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初级问题?请大虾们指点迷津啊,

楼主:
问题1、编译的时候没问题,一运行老是弹出edm2.exe出现问题或者gwes.exe出现问题(如图1)
,如果关闭错误报告,却能照常运行。

问题2、明明是一样的对话框,但显示却不一样,一个没有标题,右上角显示OK按钮(如图),一个又标题对话框右上角显示一个叉号(如图)[img=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58&owner=221356703&pos=2,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问题3、我只开了一个程序VS2008,却老是说又另外一个程序占用着,编译没有错误,一运行就说部署错误,另外一个程序占用着(如图)

嘿嘿,迷惑啊我!

网友:
也有这样的困惑,不知道EDM2.EXE是个什么程序.

网友:
1,2
请详细说明你的开发环境和项目的设置情况
估计是你的程序已经在设备中运行了,需要关闭。

网友:
我的开发环境是2008VS,模拟器是Mobile 5.0,程序在设备中运行了怎么关闭呢,一开机打开那个程序就是那样,但是把这个程序拷贝到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运行,只要是我的电脑,重新用向导建一个名字一样的工程不加任何代码都不行!!!

图片怎么传上去啊,我先做个链接吧,图1是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57&owner=221356703接下来依次是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61&owner=221356703&pos=4和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58&owner=221356703&pos=2最后一张是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59&owner=221356703&pos=3

哪位热心人提供个邮箱吧,我把源程序发过去交流啊!只要对,我一定会加分的!!!请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网友:
补充一下啊,开发的语言是VC++

网友:
我的开发环境是2008VS,模拟器是Mobile 5.0,程序在设备中运行了怎么关闭呢,一开机打开那个程序就是那样,但是把这个程序拷贝到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运行,只要是我的电脑,重新用向导建一个名字一样的工程不加任何代码都不行!!!

图片怎么传上去啊,我先做个链接吧,图1是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57&owner=221356703接下来依次是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61&owner=221356703&pos=4和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58&owner=221356703&pos=2最后一张是http://photo.xiaonei.com/getphoto.do?id=1013807559&owner=221356703&pos=3

要么我把程序发到你邮箱吧!

补充一下啊,开发的语言是VC++

网友:
你用VS的Remote Process Viewer(远程进程查看器)看看你的那个进程有没有。

网友:
郁闷!

新建一个工程,复制一模一样的程序就行了,只是新建的工程名不一样,一旦工程名一样,用向导创建后,一行代码不写都不行,提示的错误竟然一样!

这是不是08的一个Debug呢?

谢谢大家关注!

结贴.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啊,希望高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