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搜索路由器的过程

楼主:
wifi搜索路由器的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我还以为你发了资料呢!

网友:
呵呵,我也想看资料

网友A:
是AP搜索路由器还是终端搜索AP?AP搜索路由器就是普通的路由算法。终端搜索当然是找频率,然后再识别信号。然后再SS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P搜索路由器还是终端搜索AP?AP搜索路由器就是普通的路由算法。终端搜索当然是找频率,然后再识别信号。然后再SSID。

楼上的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资料,我也非常想直到细节。
多谢。

网友:
How to find the material for this?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AP搜索路由器还是终端搜索AP?AP搜索路由器就是普通的路由算法。终端搜索当然是找频率,然后再识别信号。然后再SSID。

楼上的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资料,我也非常想直到细节。
多谢。

网友:
有没有比较好用的wifi芯片或者模块,最好能够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串口或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