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wince的键盘声音

楼主(2008-11-29):
如何消除wince的键盘声音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系统运行在WINCE5.0平台,用到了键盘,有键盘铵下事件时,会在扬声器上听到“砰”的声音。这种声音很令人反感,我想消除此声音,请高人指点迷津。
wince
键盘
如何
扬声器
WindowCE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硬件和键盘驱动,一般声音是在驱动中实现的

网友B:
1. 在控制面板里声音的地方可以控制是否打开按键声音和屏幕点击的声音,而且可以选大声还是小声
2. 如果在控制面板里找不到,那请修改下面的注册表键值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可以让控制面板里的选项出现,而且可以指定默认的声音大声或小声或静音,具体设置请查看相关文档.

网友C: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Key"=dword:0 ; Keyclicks: 1=soft, 0x10002=loud
"Screen"=dword:0 ; ScreenTaps: 1=soft, 0x10002=loud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键盘是我自己做的,我是这样解决问题的:给keybd_event指定静音参数

网友E:
我汗。。。来晚了。。改个注册表就好了。。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