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eybd_event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
    怎么用keybd_event发送模拟:Alt+Tab按下的功能??
    谢谢!

网友A:
keybd_event(VK_MENU, 0, 0, 0);//按下Alt键
keybd_event(VK_TAB, 0, 0, 0);//按下TAB键
Sleep(500);//延时500毫秒
keybd_event(VK_TAB, 0, 2, 0   );//释放TAB键
keybd_event(VK_MENU, 0, 2, 0);//释放Alt键

网友:
或者这样,一般扫描码可以传0,不过有些窗口无效。

keybd_event(VK_MENU, MapVirtualKey(VK_MENU, 0), 0, 0);//按下Alt键
keybd_event(VK_TAB, MapVirtualKey(VK_TAB, 0), 0, 0);//按下TAB键
Sleep(500);//延时500毫秒
keybd_event(VK_TAB, MapVirtualKey(VK_TAB, 0), 2, 0  );//释放TAB键
keybd_event(VK_MENU, MapVirtualKey(VK_MENU, 0), 2, 0);//释放Alt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ybd_event(VK_MENU, 0, 0, 0);//按下Alt键
keybd_event(VK_TAB, 0, 0, 0);//按下TAB键
Sleep(500);//延时500毫秒
keybd_event(VK_TAB, 0, 2, 0  );//释放TAB键
keybd_event(VK_MENU, 0, 2, 0);//释放Alt键

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