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硬件环境搭建好,在开发板上交叉编译运行自己的程序,却显示/bin/sh:./hello not found.

楼主:
小弟终于搭建好uboot+linux2.6+busybox的硬件环境,用nfs系统成功驱动。
我自己编了简单的c程序,测试运行情况。
我在linux主机用arm-linux-gcc编译后,复制到开发板根目录运行
却显示
/bin/sh: ./hello  not found

请问是交叉编译器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路径错误,
1、进入所在目录输入./hello
2、输入完整路径

网友:
/# ls
bin      hello    ilikeu   mnt      root     uImage
dev      helloo   lib      opt      sbin     usr
etc      home     linuxrc  proc     tmp      var
/ # ./hello
/bin/sh: ./hello: not found
/ #

我觉得我的路径没有错,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
如果路径没有问题,那就是权限的问题,
程序没有可执行权限。。。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万事开头难,肯定哪边有点问题,等我再搞搞,搞出来了给你结贴!

网友:
要注意你的hello是什么东西啊,看你ls出的那个表,hello不会是个文件目录吧?  还有你的开发板上是否有你需要的动态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几个问题
(建议先整一个最简单的PRINTF函数试试)
1 有没把C文件编译成.o文件(我们的是.o文件)
然后,2L说的那个问题,也要注意一下,
按照./。。。的写法,必须在该执行文件的文件夹里。
不然就要写完整的路径
3 执行GCC以前,先设置一下环境变量。

4  这是我遇到过的小白问题,一定要确保没有写错命令.......

网友:
打听一下,哥们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我用的是基于TI的OMAP3530,板子上跑的系统是Angstrom,多多交流撒。

我QQ是: 755087287

PS:先在虚拟机上执行一次,看看效果

网友:
你的板子上没有运行程序所需要的库,查看所需要的库的方法是readelf -a hello | grep NEEDED,出来的内容就是你需要的库,确保你的开发板上有这些库。

解决方法:
方法1、 把这些所需要的库拷贝到板子上,保证板子上找得到。
方法2、 编译的时候使用静态编译,arm-linux-gcc -o hello hello.c -st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