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操作完成的确认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程序是用SPI总线进行通讯,主设备进行一次发送数据操作后,如果判断SPI总线已经处理完成;可以再发送其它数据.
如果不知道SPI总线是否完成,当再次发送数据的时候,系统就会发生崩溃现象.
请各位高手,指指.

网友:
这个是有SPI控制器决定的, 应该有个寄存器的标志位来指示的。

主机软件决定字节是否发送,SPI控制器决定字节的位是否发送完成。
可以采用轮询或中断的方式。

网友: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事情,每隔一段时间读一下某个标志,看SPI控制器是否完成,完成了就再发送,或者做成双向同步,不知道真正实现的时候是否可行,仅供参考吧

网友:
能不能给个示例?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死掉..半天也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
SPI总线没有提供忙标志线,一般设备SPI总线都提供一个状态寄存器来进行判断,也可以产生中断,要注意的是,看这个标志位是否是硬件清除的还是软件清除的,如果是软件清除,读完后要把它清除掉。
示例代码,用于LPC2148上的SPI总线。

/**********************************************************/
/*  函数名称 :   SPI_Init                                */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SPI接口,设置为主机。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SPI_Init(void)
{
        #if SPI_EN > 0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1500;        //选择 SPI

        S0SPCR = (0x00 << 3) |                        // CPHA = 0,
                     (0x00 << 4) |                        // CPOL = 0,
                     (0x01 << 5) |                        // MSTR = 1,SPI  处于主模式
                     (0x00 << 6) |                        // LSBF = 0,SPI据传输MSB(bit7)在先
                 (0x00 << 7);                        // SPIE = 0,SPI中断禁止

        S0SPCCR = 8;                  //SPI 时钟预分频(PCLK/8)

        #else

        IODIR0 |= SCLK | MOSI ;
        IODIR0 &= (~ MISO);

        #endif
}

/**********************************************************/
/*  函数名称 :  SPI_SendData                              */
/*  函数功能 : 通过SPI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并接收一字节     */
/*  参数     :  待发送的字节数据                          */
/*  返回值   :  接收到的数据                              */
/*--------------------------------------------------------*/
INT8U SPI_SendData(INT8U data)
{
        #if SPI_EN == 0 //IO模拟方式

        INT8U i,j,temp,rev_data;

        temp = data;
        for(i = 0; i <= 7; i++)
    {
                IO0SET |= SCLK;
                if(temp & 0x80)
                        IO0SET |= MOSI;
                else
                        IO0CLR |= MOSI;
                rev_data <<=1;
                if(IO0PIN & MISO)
                        rev_data |= 0x01;
                else
                        rev_data &= 0xFE;
                for(j=8;j>0;j--);
                IO0CLR |= SCLK;
                for(j=8;j>0;j--);
                temp <<= 1;
        }
        IO0SET |= SCLK;
        return(rev_data) ;

        #else

        S0SPDR = data;
        while((S0SPSR & 0x80) == 0);         //等待SPI将数据发送完毕
        return(S0SPDR);

        #endif
}

网友:
看 状态寄存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
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还是很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