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考勤机卡号存储

楼主(2008-02-28):
51考勤机卡号存储
公司准备要做考勤门禁,我想了解卡号在存储器是如何存储的方法,比如当用户刷卡时,我是如何判断该卡号在存储器里有这个卡号呢,存储器中有5000张卡,如何用最快的方法响应呢,敬请高手解答呀
email:srgbzf@163.com
存储器
email
如何
用户

网友:
什么卡?后台用小型数据库就可以了。

网友A:
单片机里的处理速度是有限的
要是这样的情况,尽可能别在单片机系统里进行存储
把存储和处理的功能放到上位机吧
由单片机向上位机提交后再进行数据的处理...

网友B:
用哈希表,二分法不适用,因为卡号是要经常增加减少的。
我以前做过消费机,就有用到,存储器利用率可以达到75%以上,一般80%没问题的。

网友C:
才5000张卡,要相信单片机的速度,比较5000个数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