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接触嵌入开发,有个初级的问题:如何向接在一 ...

楼主(2008-11-05):
我是第一次接触嵌入开发,有个初级的问题:如何向接在一个串口上的几个设备发送信息?
结构是这样的:几个显示屏通过单片机连接到一个串口上,现在我的主程序要向串口中写入信息,来决定那块显示屏来显示信息,请问,我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我知道有个WriteFile(hCom,OutBuffer,dwBufferLength,&dwWriteCount,&ol);把串口像文件一样写,但是如何才能把信息传给指定的显示屏呢?
发送信息
显示屏
主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自己定一个简单的协议,从串口发送到单片机的包,可以用第一个字节来指定是发给哪个屏的
单片机接收到这个包,根据第一个字节再转发到相应的屏上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一你的屏肯定不是LCD啦,估计是显示几个文字的LED屏或收费屏之类
然后,我估计哪个显示屏不是你做的?
其实很简单,人家做显示屏的会提供一个协议,让你一个串口控制多个屏
但RS232串口是不支持选址的,我也估计哪个显示屏是RS485之类?当然通过转接器,或厂家提供的通讯盒之类东东,你还是只需通过串口发东东
具体发什么找做显示屏的要协议就行了
如果屏也由你做,哪就要自已制一套协议
要不用 485,用232的话 简单点就是每次数据都打包成指定长度,加上屏号字节
所有的显示屏都会收到,通过识别屏号是否匹配来决定是否处理

网友C:
这中处理用485 比较好一些,把屏都挂到总线上。仿照modbus通讯协议,约定一个简单的协议处理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