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cdma手机uim卡bcd编码标准?

楼主:
电话号可以输入0,1···9,*,#等,用bcd编码存在手机卡里?有谁知道统一的标准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没人答复?

网友:
bcd码?

我知道卡中存放电话号码是这样的

先判断是否偶数,如果是偶数的话,就在后面先补一个F

123456789 就变成了 123456789f

然后两个两个交换,就变成了

21436587f9

在电话本中,长度是压缩后字节个数,比如 21436587f9 的长度就是5.

一般来说,在号码前面还有ton/npi,用来表明号码的属性,比如本地号码或国际号码

网友:
//用于普通号码转换成ADN格式。
int
a2b( char * pSrc, int lenSrc, unsigned char * pDst )
{
        char src[ 600 ] = "";
        char *p = src;
        int lenDst;
        int i;

        memcpy( src, pSrc, lenSrc );
        if ( *p == '+' )
        {
                p++;
                lenDst = ( lenSrc >> 1 )+1;
                *pDst++ = 0x91;
                lenSrc--;
        }
        else
        {
                lenDst = ( ( lenSrc + 1 ) >> 1 ) + 1;
                *pDst++ = 0x81;
        }
        for ( i = 0; i < lenSrc; i++ )
        {
                if( '*' == *( p + i ) )
                {
                        *( p + i ) = 0x3a;
                }
                else if ( '#' == *( p + i ) )
                {
                        *( p + i ) = 0x3b;
                }
        }
        for ( i = 0; i < ( lenSrc >> 1 ); i++ )
        {
                *pDst++ = ( *p & 0x0F ) | ( *( p + 1 ) << 4 );
                p += 2;
        }
        if ( lenSrc % 2 )
                *pDst = *p | 0xF0;
        return lenDst;
}

网友:
将姓名 张三 号码 12345写入电话本如下。

//UPDATE RECORD
A0DC06041C 805F204E09FFFFFFFFFFFFFFFFFF04812143F5FFFFFFFFFFFFFF0000

网友:
BCD Value        Character/Meaning
'0'              "0"
...              ...
'9'              "9"
'A'              "*"
'B'              "#"
'C'              DTMF Control digit separator (GSM 02.07 [3])
'D'              "Wild" value This will cause the MMI to prompt the user for a single digit (see GSM 02.07 [3]).
'E'              Expansion digit ("Shift Key").
                 It has the effect of adding '10' to the following digit. The following BCD digit
                 will hence be interpreted in the range of '10'-'1E'. The purpose of digits in
                 this range is for further study.
'F' Endmark      e.g. in case of an odd number of digits

网友:
楼上的,你将这个贴出来就要将下面的一部分也贴出来。

Table 12: Extended BCD coding
BCD Value        Character/Meaning
'0'             "0"
...             ...
'9'             "9"
'A'             "*"
'B'             "#"
'C'             DTMF Control digit separator (TS 02.07 [3])
'D'             "Wild" value This will cause the MMI to prompt the user for a single digit (see TS 02.07 [3]).
'E'             Expansion digit ("Shift Key").
                It has the effect of adding '10' to the following digit.
                The following BCD digit will hence be interpreted in the range of '10' '1E'.
                The purpose of digits in this range is for further study.
'F'             Endmark
e.g. in case of an odd number of digits

BCD values 'C', 'D' and 'E' are never sent across the radio interface.

网友:
, 多谢楼上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