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搭建Win CE 环境 进行手机的嵌入式开发

楼主:
我是个嵌入式的菜鸟,有些事情向大哥,大姐帮忙。
WIN CE 如何搭建开发环境,
怎样开发一个简单功能,
如何将此功能嵌入至手机。
最好可以写的详细写,少用各种缩写,请各位帮忙。

网友:
你的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很繁琐,没有时间写。
我只能建议你去www.china-pub.com看看汪兵出的书以及一些别人的书,自己搜索一下喽。
以及多看别人的博客。

.............

网友:
网上多搜一下,有很多人写这样的文章。不要什么问题都到论坛里问,很多自己google一下,都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
你在现成的WindowsMobile手机上做应用软件开发的话就很简单了,使用VS2005,在下载一个SDK(MS网站上有)。
直接在VS2005下开发就好了。使用activesync同步软件就可以在手机上进行硬件调试了。

网友:
手机开发,当然是Windows Mobile,用Win CE不是好的选择。

网友:
手机开发,看看M8就知道了!

环境搭建,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5/13/744729.html

网友:
这样跨平台好难的,不现实

网友A:
是应用开发吗?那直接装个VS2005+SDK+Emulator就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应用开发吗?那直接装个VS2005+SDK+Emulator就可以玩了

我觉得也是,不用买什么设备,因为教程都是使用Emulator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手机?如果是WindowsMobile的手机,只要VS2005/2008 + Windows Mobile6 SDK + ActiveSync就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wince的手机极其少,而且由于自定制,很多功能是非标的,不一定适合开放式设计。

网友:
?       Visual Studio.net 2005 + Service Pack 1(sp1 安装过程较长,且无进度提示,需耐心等待)

?        Windows Mobile 5.0 SDK(SP和PPC),Mobile 5.0 Emulator Images
?        Windows Mobile 6.0 SDK(SP和PPC),Mobile 6.0 Images
?        Microsoft Active Sync 4.5

        eMbedded Visual C++ 4.0  算是被淘汰了,但是也可以装上,有的源代码比较久远,需要用它打开

网友:
Device Emulator Manager
还有模拟器,也是必须的

网友:
你是要用WM的开发吧,装VS2005再装上WM的SDK。先做这两步。

网友:
手机开发还是直接用WM吧,CE下开发的程序在WM下不一定兼容

MARK学习

网友:
看来lz是准备做应用开发,ls几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啊!

网友:
可以用evc4.0+sp4,模拟器,和Microsoft ActiveSync来搭建一个开发环境

网友B(2009-03-28):
古老的贴子也被挖出来了
我就在用wince做手机。
安装好evc+bsp就可以开发应用了。
做好应用直接拷到手机里就可以运行

网友C:
用wince就自己pb一个sdk,用Mobile 就装Mobile sd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