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 ce中如何 结束进程

楼主:
在win ce中如何结束进程
要求在一个进程中结束另一个进程

网友:
Windows Mobile Developer Power Toys中有个killproc.exe可以用来结束进程,是ce下的命令行工具。

网友:
TerminateProcess具体是怎样传参的
我这样调用为什么还是结束不了
TerminateProcess(ProcessID,ExitCode);

网友A:
如何关闭系统内的任意进程!
  HWND   hWnd;
  //   先得到想要关闭的窗口的句柄
  //   比如用FindWindow
  hWnd=FindWindow(NULL,_T("dlg"));
  if   (   hWnd   ==NULL   )
  return   ;
  //   下面是关闭进程的两种方法
  //   //   如果来文的则   //
  ::PostMessage(hWnd,WM_CLOSE,0,0);

  //   //   如果来武的则   //
  DWORD   dwProcessId;
  //   得到该窗口的进程ID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Wnd,&dwProcessId);
  //   从进程ID打开进程句柄
  HANDLE   handle=OpenProcess(0,FALSE,dwProcessId);
  //   强制终止进程
  TerminateProcess(handle,0);

  foenix

  转贴自vckbase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关闭系统内的任意进程!
HWND?  hWnd;
//?  先得到想要关闭的窗口的句柄
//?  比如用FindWindow
hWnd=FindWindow(NULL,_T("dlg"));
if?  (?  hWnd?  ==NULL?  )
return?  ;
//?  下面是关闭进程的两种方法
//?  //?  如果来文的则?  //
::PostMessage(hWnd,WM_CLOSE,0,0);

//?  //?  如果来武的则?  //
DWORD?  dwProcessId;
//?  得到该窗口的进程ID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Wnd,&dwProcessId);
//?  从…

恩::PostMessage(hWnd,WM_CLOSE,0,0);这句应该不用了,直接TERMINATER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PostMessage(hWnd,WM_CLOSE,0,0);这句应该不用了,直接TERMINATER就OK。

LS没有看懂吧,那是两种方法。

网友:
呵呵,跟windows没啥区别

网友:
我用C#下的,获取的进程ID来结束进程.但还是无法关闭

IntPtr PID=PostMessage(PID, 16, 0, 0);
      IntPtr hp=Process.OpenProcess(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 false,PID.ToInt32());
      MessageBox.Show(string.Format ("PID:{0},HP:{1}", PID, hp));
      int i = Process.WaitForSingleObject(hp, 5000);

      MessageBox.Show(i.ToString ());
      bool b=Process.TerminateProcess(hp, 0);

      int errCode = Process.GetLastError();
      MessageBox.Show(errCode.ToString());

      UInt32 exitCode;
      Process.GetExitCodeProcess(hp, out exitCode);
      MessageBox.Show(exitCode.To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