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大容量的问题

楼主:
有哪位朋友实现了支持4G的大容量SD卡驱动呀?WINCE   sd卡大容量支持的时候需要改哪些文件,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一直装CE的QFE的话,在某个版本中已经更新了sdbus.dll,使之能支持SDHC的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一直装CE的QFE的话,在某个版本中已经更新了sdbus.dll,使之能支持SDHC的卡了。

太好了,可惜我的SD卡现在完全不能初始化。唉

网友:
WinCE那个版本的啊? 4.2可以支持4G的SD吗?好像不行的吧
估计6.0可以

网友:
CE的补丁已经支持SDHC了,不知道你的Host驱动是不是支持SDHC。
不支持的话要做些修改的。要有对Response7的处理

网友:
SDHC只不过增加了CMD8命令而已。就算SDBUS不支持,最多自己写个DISK的驱动,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
请求:各位DX能否提供一个装在SD卡上,插入设备直接运行即可实现支持大容量SD卡的程序吗?

原因:本人购买的一个导航盒现在只能支持2G以下的SD卡,远远不能满足我安装多个导航软件的需求,我希望能它能支持4G、8G的卡。

设备的参数是:主频400MHZ,主芯片型号SANSUNG S3C2440A-40,操作系统WINCE5.0,软件编译类型ARMV4I,内存64MB,存储卡SD卡。

联系方式:antee@163.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