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能将HBITMAP hBitmap 输出为bmp,jpg,png,tiff吗?

楼主:
evc下能将HBITMAP hBitmap 输出为bmp,jpg,png,tiff吗?

网友:
可以的,和Win32一样,图像处理没做过?先把HBITMAP转成DIB,
然后把数据转成相应的数据格式就行了。以前我发过有关于HBITMAP和DIB互转的方法

网友:
使用Imaging api,帮助中查IImagingFactory等等。

如果装了platform builder,搜索imgsimple.cpp文件,是一个完整的例子。

网友:
sure. do follow the upstairs.

网友:
vc2005下,如何使用?

网友:
evc vc2005都是一样的。
都是c++,直接使用。

如果有platform builder
使用代码在如下目录:

%_PUBLICROOT%\GDIEX\SDK\SAMPLES\SIMPLE
%_PUBLICROOT%\GDIEX\SDK\SAMPLES\CODECS

要是没有安装,你只能去网上搜搜有没有例子了。

网友:
我已经实现这个功能,可以输出这些文件。vc2005下pda上输出 jpg,png,bmp,tif。evc下一样。QQ:37735159

网友:
给你个输出BMP的代码吧,至于JPG等其他类型,需要相应的编码器,看机器是否支持了.
void SaveDCToBMP(HDC hDC,int nStartX,int nStartY,int nWidth,int nHeight,LPCTSTR szFileName)
{
        //定义图形色深
        int iPixel = 32;
        //位图信息头
        LPBITMAPINFO lpbmih = new BITMAPINFO;
        lpbmih->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lpbmih->bmiHeader.biWidth = nWidth;
        lpbmih->bmiHeader.biHeight = nHeight;
        lpbmih->bmiHeader.biPlanes = 1;
        lpbmih->bmiHeader.biBitCount = iPixel;
        lpbmih->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RGB;
        lpbmih->bmiHeader.biSizeImage = 0;
        lpbmih->bmiHeader.biXPelsPerMeter = 0;
        lpbmih->bmiHeader.biYPelsPerMeter = 0;
        lpbmih->bmiHeader.biClrUsed = 0;
        lpbmih->bmiHeader.biClrImportant = 0;
        //创建位图数据
        HDC hdcMem;
        HBITMAP hBitMap = NULL;
        CBitmap *pBitMap = NULL;
        CDC *pMemDC = NULL;
        BYTE *pBits;
        hdcMem = CreateCompatibleDC(hDC);
        hBitMap = CreateDIBSection(hdcMem,lpbmih,DIB_RGB_COLORS,(void **)&pBits,NULL,0);
        pBitMap = new CBitmap;
        pBitMap->Attach(hBitMap);
        pMemDC = new CDC;
        pMemDC->Attach(hdcMem);
        pMemDC->SelectObject(pBitMap);
        pMemDC->BitBlt(0,0,nWidth,nHeight,CDC::FromHandle(hDC),nStartX,nStartY,SRCCOPY);
        BITMAPFILEHEADER bmfh;
        //位图文件头
        ZeroMemory(&bmfh,sizeof(BITMAPFILEHEADER));
        *((char *)&bmfh.bfType) = 'B';
        *(((char *)&bmfh.bfType) + 1) = 'M';
        bmfh.bfOffBits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mfh.bfSize = bmfh.bfOffBits + (nWidth * nHeight) * iPixel / 8;
        int iBMPBytes = nWidth * nHeight * iPixel / 8;
        CFile file;

        if(file.Open(szFileName,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 )>0)
        {
                file.Write(&bmfh,sizeof(BITMAPFILEHEADER));
                file.Write(&(lpbmih->bmiHeader),sizeof(BITMAPINFOHEADER));
                file.Write(pBits,iBMPBytes);  file.Close();
        }
        DeleteObject(hBitMap);
        DeleteObject(hDC);
        pMemDC->DeleteDC();
        delete pMemDC;
        pMemDC = NULL;
        delete pBitMap;
        pBitMap = NULL;
        delete lpbmih;
        lpbmih = N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