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用模块自动加载出现问题

楼主:
usrAppInit函数里增加自动模块加载:

int status = ERROR ;
int fd = ERROR ;
MODULE_ID hModule ;
FUNCPTR taskAppEntry = NULL ;
SYM_TYPE * pType ;

        /* 打开第一个可执行文件位于ram0 */
        fd = open("ram0/myapp.out", O_RDONLY, 0);
        if(fd == ERROR) {
                printf("Can not open application program file. \n\r") ;
                return(ERROR);
        } else {
                printf("Application program file opened. \n\r") ;
        }

        /* 加载模块 */
        printf("Autoload application model...\n");
        if((hModule = loadModule(fd, LOAD_ALL_SYMBOLS)) == NULL) {
                close(fd);
                printf("LoadModule for application is error = 0x%x. \n\r", errno);
                return(ERROR);
        }
        close(fd);

        /* 查找初始化函数的符号 */
        status = symFindByName(sysSymTbl, "myInit_Task", (char **)&taskAppEntry, pType);
        if(status == ERROR) {
                printf("symFindByName error = %d. \n\r", errno);
                return(ERROR);
        } else {
                printf("taskAppEntry = 0x%x, type = %d \n\r", (int)taskAppEntry, (int)*pType);
        }
        return(OK);

        /* 激活初始化任务 */
        status = taskSpawn("myInit", 100, 0, 30000, taskAppEntry, 0, 0, 0, 0, 0, 0, 0, 0, 0, 0);
        if(status == ERROR) {
                printf("taskSpawn error = %d. \n\r", errno);
                return(ERROR);
        }

        printf("\n\r");
        return(OK);

运行到status = symFindByName(sysSymTbl, "myInit_Task", (char **)&taskAppEntry, pType);就出错,tRootTask被挂起,弹出

data access
Exception current instruction address: 0x00026974
Machine Status Register: 0x00009030
Data Access Register: 0x05ed5754
Condition Register: 0x40000084
Data storage interrupt Register: 0x0000000b
Task: 0x1ed57c0 "tRootTask"

在VXWORKS组件中已经包含独立符号表。奇怪的是上述函数在SHELL里面分别逐个运行则不会有任何错误。POWERPC860平台

请高手指点。

网友:
loadModule(fd, LOAD_GLOBAL_SYMBOLS|LOAD_ALL_SYMBOLS );

网友:
加个问题:我也是使用类似的方法加载用户模块,加载成功,但是在tornado shell里面调用应用模块里的函数时,提示undefined symbol?何解?

网友:
应该是这句有问题吧,都没有申请空间,  FUNCPTR taskAppEntry = NULL
shell里敲的时候肯定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至于host shell下提示undefined symbol的问题,是符号表同步的问题
程序中直接load的.out文件,符号表加载到了vxworks系统中。但tornado上的host shell可不知道你已经下载了,host shell的符号表是位于host端。
可以在vxworks中增加主从机符号表同步组件,然后在target server连接的时候,在core file项中选上同步主从机符号表选项。这样主从机的符号表可以同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