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下,怎么用C,C++来实现UUID

楼主(2008-04-14):
Windows CE下,怎么用C,C++来实现UUID
最近做项目的时候,发现要用到UUID.苦于实现UUID,对要用什么函数来实现不是很清楚!
Windows CE下,怎么用C,C++来实现UUID,请高人请点!
最好能有代码,万分感谢!
项目
windows
最好

网友A:
先顶自己一个!

网友B:
你是要读UUID,还是要在设备上实现UUID功能?
如果是前一个,那很简单,KernelIOcontrol就可以读
如果是后一个,那关键的不是编程问题,而是你的硬件上怎么实现?现在比较多的方法是:1.在FLASH里面写UUID 2.读某种硬件的唯一号

网友C:
要在设备上实现UUID功能,应该是你说的后一个!
我是新手,请多传授,谢谢!
希望能有代码!

网友D:
代码别想了,不同的硬件差别很大,你先搞清楚你硬件上怎么做吧。

网友E:
什么格式的UUID?

网友F:
标准格式!!

网友G:
应该是通过设置oem信息来实现吧。
ioctrl命令就是通过读oem信息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