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明白?

楼主(2008-04-22):
有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明白?
我们都知道,在下载WINCE镜像的时候,是由eboot来驱动网卡通过网络下载,然而,当下载的镜像启动后,需要向这个目标平台下载
EVC应用程序运行时是否还是利用eboot来下载的?
应用程序

网友A:
你是指evc debug的时候?
应该是通过activesync做的

网友B:
我是这样做的,在EVC里,选择: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Mydevices->Properties->KITL,CESH
这是什么机制阿?
如果使用activesync这个方法,是否在定制WINCE镜像的时候也要选择 activesync这个组件?在我本地PC开发平台上是否也要
安装什么软件?

网友C:
在内核定制时需要选择activesync这个组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