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内存和存储区由什么构成?

楼主:
想请教一下,手机的内存和存储区由什么硬件构成?在逻辑上怎么构成?

网友:
如果都是RAM,那么掉电之后手机上的数据就会丢失。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啊。

网友:
如果放上几十天,彻底掉电后就啥也没有了。

网友:
手机里面有电池的.所以手机掉电以后,系统就进入休眠状态且关闭所有的信号,所以非常省电.

你可以试试PDA打开飞行模式,且休眠PDA,这个时候,你的电池消耗量每天也大概只有1%左右.

网友:
我设计硬件,这个问题我回答,没有人比我更专业

手机里面也有CPU、RAM。现在的手机cpu,基本是32bit的,所以RAM基本是DDR-1 DDR-2或者SDRAM
内存容量根据手机档次,从4~128M都有。

手机里面一般还有一个NAND flash,存放固化的软件或者操作系统,相当于您电脑上的C盘
需要保存的信息(比如短信、email、通讯录)一般保存在flash里面,这样即使掉电N年,数据也还在
需要说明的,你的SIM卡也是一个flash存储器,只不过容量巨小

手机还支持存储卡,相当于你的活动硬盘

网友:
楼上的回答确实相当专业,我做手机软件这么久了,周围的人也没给我讲明白。

那么flash一般会划为哪些区域呢,比如说存放系统、系统数据、用户数据,音乐图片的区域分别叫什么,专业名词是什么?

网友:
手机的硬件就是所谓的“嵌入式系统”
电路板上板载的flash,一般划分长2块~3块,第一个block,是bootload,相当于台式机的bios
第二个存放操作系统(非智能手机也有操作系统,只是功能简单许多),
第三个block一般存放数据

以上3个block可以是2~3片IC

-------------------------------------
存放系统、系统数据、用户数据,音乐图片的区域分别叫什么,专业名词是什么?
系统boot完成后,会把flash中的一个区域映射成一个文件系统,和存储卡一起,纳入操作系统管理
在这个文件系统中,爱存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不超过容量限制

网友:
路过,偶来说2句.
不同平台程序存储并不一样.
我举我做个的2个平台说:
QUALCOMM 6250平台:
BOOTLOADER 代码和主程序代码都是存储在NAND FLASH中,当开机时,先把BOOT 代码拷进SRAM中运行,然后这部分代码会引导拷贝主程序代码到SDRAM中,这样程序就从SDRAM中运行起来.开机了.
TI CALYPSO平台:
BOOTLOADER 代码是存在片内ROM里头,而主程序是存储在NOR FLASH中.BOOTLOADER 代码可以在片内ROM里头直接运行,引导程序进入NOR FLASH,因为NOR FLASH是可执行的.所以程序直接在NOR FLASH中运行启动开机.

网友:
关于存储结构,楼上才是正解。。。。

那么flash一般会划为哪些区域呢,比如说存放系统、系统数据、用户数据,音乐图片的区域分别叫什么,专业名词是什么?
这个取决于硬件的定制,运行同样操作系统的不同配置的PDA平台,内部的分布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些PDA有工具可以读出其镜像,用特有的软件就可以看到其系统目录结构

网友:
明了!

谢谢各位了!尤其是heraldw 和jornas 两位仁兄!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