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机汇编中的问题: les bx,dword ptr es:[bx]

楼主(2008-03-07):
关于微机汇编中的问题: les bx,dword ptr es:[bx]
我在一些书中看到关于les 的指令说明,将段地址送入 es,偏移地址送入目的寄存器(bx)中,而使用段超越前缀的寻址中指出若有效地址用SI、DI和BX等之一来指定,则其缺省的段寄存器为DS,若有效地址用BP来指定,则其缺省的段寄存器为SS(即:堆栈段)。请问这里的指令执行后es,bx中分别存什么内容,谢谢各位了!
超越
寄存器

网友A:
LEA(Load effective address)有效地址送寄存器
LDS(Load DS with Pointer)指针送寄存器和DS
LES(Load ES with Pointer)指针送寄存器和ES
lea 寄存器, 变量名称
变量地址送到寄存器中,在实际汇编中lea 寄存器, 变量名称被编译成 lea 寄存器, [变量地址]
LDS 寄存器, 变量名称
执行的操作:变量地址送到寄存器中,变量地址+2送到DS中
把源操作数指定的4个相继字节送到由指令指定的寄存器及DS寄存器中.该指令常指定SI寄存器.
.LES 寄存器,变量名称
执行的操作:变量地址送到寄存器中,变量地址+2送到ES中
把源操作数指定的4个相继字节送到由指令指定的寄存器及ES寄存器中.该指令常指定DI寄存器.

网友B:
les bx,dword ptr es:[bx]指令是把当前es:bx处的两个连续的WORD数据取出,前一个给bx,后一个给es。

网友C:
楼上的cnzdgs,请问,书中说的将段地址存es,偏移地址存到di中,和你的说法好象不一样,你的意思是将es<<4+[bx]的两个连续的word取出然后....吗?

网友D:
我觉得jennyvenus的说法有点矛盾:
les 执行的操作:变量地址送到寄存器中,变量地址+2送到ES中
把源操作数指定的4个相继字节送到由指令指定的寄存器及ES寄存器中.该指令常指定DI寄存器.
请问下,往es中送的到底是变量地址+2,还是源操作数指定的字节

网友E:
是错了,lds, les,传送的不是地址,而是地址所指的内容
lds di,[2130h],执行结果是将2130h和2131h单元的内容送到di,而2132h和2133h单元的内容送到ds中。
lds 和 les主要用来在串运算指令之前传送源串和目的串的指针。

网友F:
既然是传送内容,那么像 les si, ds:[ bx + di + 2b57h ]之类指令的话,其
在汇编中先被翻译成
ds
lds si, [ bx + di + 2b57h ]
设ds = 3100h
bx = 0258h, di = 20a5h
则物理地址为 = 31000h + 258h + 20a5h + 2b57h = 35e54h
则ds 与 si的内容应该是
si = [ 35e54h ]和[ 35e55h ]
es =
俺9年没正式用过汇编了,最近6年一点没用过,几乎全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