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wince下的数据库问题

楼主:
数据库的类型不是 database么?

还有打开数据库的API:
HANDLE CeOpenDatabaseEx(
  PCEGUID pceguid,
  PCEOID poid,
  LPWSTR lpszName,
  CEPROPID propid,
  DWORD dwFlags,
  CENOTIFYREQUEST* pReq
);

解释也有

pceguid
[in] Pointer to the CEGUID that contains the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of a mounted database volume, or of the object store. Use CREATE_SYSTEMGUIDto obtain the GUID of the object store. If pceguid points to a CEGUID created with the CREATE_INVALIDGUID macro, then poid is ignored and the object store and all mounted database volumes are searched for a database whose name matches lpszName. The search is completed when the first match is located.

poid
[in] Pointer to the object identifier of the database to be opened. To open a database by name, set the value pointed to by poid to 0, set lpszName to the database name, and set pceguid to the database volume.

lpszName
[in] Long pointer to the null-terminated string that contains the name of the database to be opened. This is used along with pceguid to specify the database if the value pointed to by poid is zero. If the value pointed to by poid is nonzero, lpszName is ignored.

propid
[in] Property identifier of the sort key for the database. All subsequent calls to CeSeekDatabase (CEDB) assume this sort order. This parameter can be 0 if the sort order is not important. In that case, a sort order will be chosen for you.

dwFlags
[in] Bitmask of action flag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possible values for this parameter

。。。。。。。。。。。。。。

因为没看过数据库和学过,所以还是看不懂各个参数的意思

比如 我的数据库 :test.edb

我该怎么使用这个函数打开这个数据库呢?

网友:
你最好去网上搜一个ce 下操作edb数据库的例子看看。
很多的。

网友:
这个能不能像win32一样  不是通过CeCreateDatabaseEx()函数创建数据库,而是wince上自带的数据库,自己手动建立的.edb文件?然后打开这个数据库

但是这个怎么会有这个数据库的Guid啊

网友:
edb 的数据库概念有volume,table,record等。
需要多个api协同的。

仔细看evc帮助文档中的edb部分。

Guid是通过api返回的。

网友:
edb 的数据库 Help document

网友:
我用的是.sdf的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