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量隔离输进单片机线路的问题

楼主:
    出了校门第一次做项目...用单片机做个PLC,内部单片机等等问题到不是太大,卡在开关量输入这边了...
    本人选用的是TLP521光耦。
    在应用该光耦时,外部24V进来,先是经过LED指示灯(为以后修理提供方便),再经过3.3K的限流电阻(R1),到达1脚,然后2脚出来接地,很不明白的是很多原理图都在1脚和2脚间再并联一个电阻(R2),不知何故,可否去除?
    然后3,4脚受光侧,我接了5V,下面是10K的上拉电阻,然后进入3脚,4脚出来直接连入单片机的IO口,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也就是没导通,单片机就收到0,导通了,单片机就收到1了)而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10K上拉电阻(5V)下面直接一根线进了单片机,然后再下面就是光耦的3脚,而4脚出来就直接接地,这样应该是导通为0,不导通为1吧?两者到底哪种好些呢?好多PLC输入端口内部还可以加RC滤波器(三菱的PLC就是这样)但滤除多少Hz之上的频率呢?
上面是我试着画的两种输入口,缺点估计一大堆...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指出其中哪种输入方式比较好,并且有哪里可以改进,谢谢!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描述的时候我把3脚和4脚说反了......因为是工作后第一个项目,所以想好好完成...

网友A:
1、不能去除,该电阻用来保证光偶中的LED可以可靠关断
2、你的方法不对,不导通时候MCU的IO处于什么状态?高阻的输入端状态不确定,带有上拉电阻的为1,则你永远没有低电平

网友B:
(也就是没导通,单片机就收到0,导通了,单片机就收到1了)

光藕4脚接VCC,3脚接个限流电阻,再输入单片机,,光藕的第3脚再接个下拉电阻到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能去除,该电阻用来保证光偶中的LED可以可靠关断
2、你的方法不对,不导通时候MCU的IO处于什么状态?高阻的输入端状态不确定,带有上拉电阻的为1,则你永远没有低电平

老板提出的要求中,可靠性是第一位的,要是忽略了光耦的可靠关断,造成误操作,要出事故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没导通,单片机就收到0,导通了,单片机就收到1了)

光藕4脚接VCC,3脚接个限流电阻,再输入单片机,,光藕的第3脚再接个下拉电阻到GND.

通过Dai_Weis的提醒,我才发现这个重大设计失误...并以三楼eshowjow的方法改造了一下线路,这回就剩下输入端口内部的RC滤波限制频率问题了,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方法不对,不导通时候MCU的IO处于什么状态?高阻的输入端状态不确定,带有上拉电阻的为1,则你永远没有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