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我的机器是wince5,arm926ej的内核,用evc时候选择哪个CPU类型?

楼主:
我看列表里面ARM相关的只有ARM4/ARM4I/ARM4T,请问该如何选择?
多谢

网友:
应该是arm4i。

在不清楚的时候可以全部都选上。

网友:
好象EVC 4.0 sp4就只有V4I这一选项了,应该选V4I就行~

网友:
好像build不成功,提示如下: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ARM'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X86'”

是不是必须把目标机器和PC用activesync链接起来,才可以build出目标机器对应的exe?

网友:
没有相应平台的SDK~~要从platformbuilder里导出你所需平台的SDK

网友:
看看资料或书,有相关章节的,这样做起来比较有头绪。

网友:
冲突?好象米遇到过
你是直接down到设备里调试么?
evc下的模拟器好象是X86的
检查下平台的设置试试

网友:
恩,我手头正在看一些书
不过请问:是否只有PC能够连上目标设备,才可以调试?我手头有一个国产的UMPC,号称WINCE5.0,CPU基于ARM926EJ,但是用activesync不能连接,这样的话是否不能开发出相应的目标应用?

网友:
你这个是平台冲突,SDK选择错误。

别犹豫,直接重新新建project,然后选择对应的SDK平台,ARMV4I。

别在原project上改,很难改对的。

网友:
恩,解决了,直接选择ARMV4即可,然后把exe拷贝到目标机器运行。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努力学习中,一直观望

网友:
潜水多年,今日上岸,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