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麦克风

楼主:
我想做个虚拟麦克风,在xp ddk下有一个msvad的,不过我不是很明白,里面的实现机制,只是大致明白.我想请问一下,在QQ加载这个驱动之后,如何从一个文件中读取数据并播放,这个可以在驱动里面实现吗?如果不在驱动里实现的话,那我的外部工具怎么设置才会让QQ加载这个设备之后,就能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并播放.
谢谢.

网友:
QQ是禁止任何外挂的,小心惹官司。

你的设备如果是系统标准设备,倒是可以期望QQ能加载,不过加载后,“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并播放”,这个动作就不要期望QQ能做了,除非腾讯公司根据你的需求,修改QQ,允许这样的动作。只有你驱动自己做了。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外挂程序,又不用去改QQ的程序.想必大家都知道虚拟摄像头吧,有一个叫E2ESoft的,我觉得这个做得挺好的,它也只是提供一个虚拟摄像头程序,然后在它自己的程序里可以设置源视频或者对视频进行处理 .

网友:
你的驱动需要将虚拟麦克风在系统注册,并且将这个麦克风设为系统默认首选设备,这样QQ才会主动(自动)加载你的虚拟麦克风。

麦克风的驱动里面,在被加载打开(OPEN)时,就打开指定地址的文件播放。

网友: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在驱动里可以打开文件播放吗?

网友:
貌似是不可以的,最好在应用层挂一个常驻后台程序,与驱动通讯,以确定何时打开文件。

网友:
对的,我会做一个应用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应用程序如何与驱动通讯,在打开文件之后,数据流怎么通过驱动程序,传递给QQ,并且我的应用程序能够截获数据流并进行处理。

网友:
既然是你的应用程序打开文件,又何需“截获数据流”呢?
应用和驱动的通讯就不用专门讨论了,随便google一下,很多的。

只要你是做成完整的MIC驱动,那么QQ就按普通MIC的接口,从你的驱动来获取数据。

网友:
你的驱动都文件就行了,还要一个应用程序干什么,QQ直接与你的驱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