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一个关于wm_command消息的问题
zy7786879
zy7786879

网友A(2008-12-04):
请教一个关于wm_command消息的问题
我在一个窗口中添加一个button, 在WM_COMMAND中, 点击这个button, button处于按下的状态, 松开鼠标的时候, 弹出一个窗口, 关闭这个弹出的窗口之后, button才被弹起来, 我想要的是松开鼠标的同时, button进入弹起的状态, 也就是说, 这个弹出窗口被关闭之后, button已经是normal状态了, 请问我该怎么做, 希望得到各位的指点..
鼠标
button
normal

网友B:
本来系统就是你希望的行为
只有你松开鼠标的时候, 才会发WM_COMMAND

网友C:
没有框架的话稍微麻烦一些,首先不是WM_COMMAND:看WM_COMMAND传的东西
wNotifyCode = HIWORD(wParam)这个是表示是不是从MENU传来的
wID = LOWORD(wParam)这个是表明是不是哪个ID传来的
hwndCtl = (HWND) lParam;//这个是句柄。
WM_NOTIFY可以用这个WM_NOTIFY
idCtrl = (int) wParam; 判断是不是你要处理的BUTTON
pnmh = (LPNMHDR) lParam; 判断BUTTON的状态。然后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