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SIM300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初始化不了了???

楼主(2008-12-05):
紧急求救,SIM300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初始化不了了???
我不知道对SIM300输了什么指令,它就连初始化也不行了,
请问现在怎么办呢?怎样让它回到出厂设置啊?
我不知道

网友A:
有没有让你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B:
看看模块复位脚,重新复位再看看。。
模块本身是有关闭的指令,不过如果重新复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启动的。

网友C:
我重启了好几次,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发指令给它 ,有时候什么也不回,有时候回乱码

网友E:
我玩过几个星期的SIM300C,没什么初始化啊。发几个AT命令下去就OK了,再不行就断电重启了。没遇到什么初始化不了的情况。

网友F:
串口设置被修改了吗?

网友G:
是不是,不小心改了波特率!
尝试,用不用波特率通讯
AT成功后,改回时黙认波特率!

网友H(2009-01-23):
找到原因了,振荡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