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关于vxworks的tcp socket个数问题

楼主(2008-10-28):
请问关于vxworks的tcp socket个数问题
发现总是建到40个socket左右,再增加socket就不太行了。请问这个socket的数量可以在vxworks的哪个参数里改吗?还是硬件决定的没法改?是intel82551的网卡。谢谢各位!
网卡
硬件
太行

网友A:
max_files有关吧!

网友B:
NUM_FILES改大一点
在vxWorks-〉operating system component-〉IO system components-〉IO system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