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如何在wince系统中实现sd卡的热插拔

楼主(2008-06-10):
如何在wince系统中实现sd卡的热插拔
在wince系统启动之前sd卡可以认得到,但是拔掉之后,系统好像还是认为sd卡仍然存在,但是却读不到数据的。再把sd卡插进去,再也无法读写sd卡了,请教各位大侠,感激不尽。
使用的wince 4.2版本的平台,cpu是三星2440a芯片,bsp包是smdk2440
热插拔
wince
如何

网友A:
SD卡驱动的问题,LZ的驱动是哪里来的?

网友B:
2440用过,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重新找一个BSP试试,这个网上多的很。

网友C:
换5.0 吧,4.2 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D:
能否给发一个?这东西不好找吧〉?

网友E:
我目前也在研究sdio的驱动问题,一起探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