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dowsCE SDK开发

楼主(2008-07-27):
windowsCE SDK开发
请问各位
windowsCE SDK开发是什么意思???
SDK不是在PB中导出的的吗
开发

网友A:
一般基于Windows系统说SDK开发,是针对MFC来说的,就是指在开发应用程序时,只使用系统提供的API函数,自己从WinMain函数开始写,所有的类都自己封装,所有的控件都自己生成,所有的资源都自己维护。
SDK开发便于你了解大部分的系统API,工作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