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引脚寄存器 是什么? ?

楼主: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p2440a_ioport_reg = NULL;  /*IO寄存器对应的虚拟地址指针*/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下面举例说明。在DSP开发中,经常需要等待某个事件的触发,所以经常会写出这样的程序
S3C2440A_IOPORT_REG 是引脚寄存器
那  *p2440a_ioport_reg 着个指针的类型就是 引脚寄存器

请问 引脚寄存器 是什么? ?

网友:
引脚寄存器中的信息是各个引脚当前的高低电平状态,只能读。

网友:
对应I/O状态和控制,

网友:
没懂!
  说下他主要做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