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I编程,lineGetID返回正确,但是得到的Modem句柄为NULL

楼主:
        HANDLE ONetwork::GetCommPort(int p_iSessionID)
{
        DWORD dwSize = sizeof(VARSTRING);
        DWORD dwReturn;
        LPVARSTRING lpVarString =(LPVARSTRING)LocalAlloc(LPTR, dwSize);
        if(lpVarString == NULL)
        return NULL;
        lpVarString->dwTotalSize = dwSize;
        do{
            dwReturn = lineGetID(m_hLine,
            0,                          // address ID ignored
            NULL,
            LINECALLSELECT_LINE,// we're only passing a line handle
            lpVarString,
            _T("comm/datamodem"));
        if(dwReturn != 0)
        {
        cout<<_T("Could not get line ID")<         return NULL;
        }
        if(lpVarString->dwNeedSize>lpVarSring->dwTotalSize)
            {
               dwSize=lpVarString->dwNeedSize;
               free(lpVarString);
               lpVarString =(LPVARSTRING)LocalAlloc(LPTR, dwSize);
               continue;
            }
        break;
        }while(true);
        LPHANDLE lpHandle = (HANDLE*)((LPBYTE)
          lpVarString + lpVarString->dwStringOffset);
        HANDLE hComm = *lpHandle;

        return hComm;

}

此函数中lineGetID返回为0,即成功,可是hComm却为NULL,不知道我错在哪里,请大家多多指教,不尽感激。
由于本人刚注册帐号,现在积分只有16分了,请大家看在我第一次发帖的份上,多多帮助新手。谢谢。

网友:
typedef   struct   _modeminfo
  {
      varstring   vs;
      handle   hcomm;
      char   devicename[255];

  }   modeminfo,*pmodeminfo;

  handle   hcomm;

  modeminfo*   pmodeminfo   =   new   modeminfo();

  pmodeminfo->vs.dwtotalsize   =   sizeof(modeminfo);
  pmodeminfo->vs.dwstringformat   =   stringformat_binary;

  linegetid(fline,0,0,linecallselect_line,(lpvarstring)pmodeminfo,"comm/datamodem");

  hcomm   =   pmodeminfo->hcomm;
  if(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writefile(hcomm..............);
  }

网友:
你的HANDLE hComm是个局部变量。
返回当然没有了。

你可以试试

return *lpHandle;

网友:
不是啦,你错了啊,返回值可以是局部变量啦
你没见过返回 return 0吗,连这种都可以撒
。。。

网友:
我找到解决方法了,
但是具体原因却不知道,
我只知道如果在callback函数中得到linecallstate_connected消息后
再去获得句柄就没错了。

网友:
不是啦,你错了啊,返回值可以是局部变量啦
你没见过返回 return 0吗,连这种都可以撒
。。。

嗬嗬,我建议你看本有关c++方面的书。
《thinking in c++》
《effict c++》等

网友:
在你的代码里也许编译器可以帮助你的代码能运行通过。

网友:
现在我又遇到麻烦了
现在我在嵌入式主板上连接了两个Modem
当用一个猫拨96169时,可以收到96169发过来的linecallstate_connected消息
调用readfile函数也可以收到96169要求我发送用户名的信息。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Modem拨另外一个Modem时
只有被叫方可以收到linecallstate_Offering消息和linecallstate_Connected消息
我在被叫方收到offering消息后用lineanswer进行回答
但是呼叫方一直接收不到connected消息。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你错了啊,返回值可以是局部变量啦
你没见过返回 return 0吗,连这种都可以撒
。。。

嗬嗬,我建议你看本有关c++方面的书。
《thinking in c++》
《effict c++》等

我记得如果在用函数的参数传递返回值的时候
一定要用指针
但是上面那种好像不需要
至少现在我用过的编译器都不需要
有机会再去看看你说的那些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你错了啊,返回值可以是局部变量啦
你没见过返回 return 0吗,连这种都可以撒
。。。

嗬嗬,我建议你看本有关c++方面的书。
《thinking in c++》
《effict c++》等

我记得如果在用函数的参数传递返回值的时候
一定要用指针
但是上面那种好像不需要
至少现在我用过的编译器都不需要
有机会再去看看你说的那些书

我刚刚看了Expert C Programming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呵呵。
谢谢。
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