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的学习语言

楼主:
您好  很想知道对于嵌入系统方向的 来说哪种编程语言最重要  c ?c++ 还是  ······我是一名学生 ··应侧重哪方面的学习呢 ···谢谢

网友A:
c语言是最基本的技能,汇编和c++能让你更进一步。

其实这样的问题,太多人问过了,搜索一下,能让你省下100分。

网友:
C是必须精通的,C++的基本概念要懂,类,继承,派生。容器、模板之类的知道就行,在嵌入式的驱动里面用的很少。
汇编是和开发硬件平台紧密相关的,如果想了解底层的开发流程,汇编必须会,如果想深入一些优化的算法,汇编必须精通,如果只是想能看懂流程,那只要能知道该平台的大部分汇编指令就行,需要的时候能查手册就行。

网友:
楼主问错人了吧,我对嵌入式系统并不了解,还是问阿福吧。

网友:
另外为避免嵌入版块大牛有什么想法,请楼主将些帖转移到非技术版块散分,并且以后不要开这种国际玩笑了。

本人常用的开发工具是C++Builder和Delphi,对嵌入开发非常的不精通,并且一般也不来这个版块。刚才收到eeworldBBS的短消息才知道居然有人在这个版块向我提问,实在匪夷所思。

网友B:
确实匪夷所思,最近论坛老是发邮件让我来抢分-_- 何必 抢 呢。

学习嵌入式,使用什么语言并不重要,但是C/C++和ARM汇编是嵌入式程序员必会的基础技能。重要的是理解软件操作系统,以及嵌入式系统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匪夷所思,最近论坛老是发邮件让我来抢分-_- 何必 抢 呢。

学习嵌入式,使用什么语言并不重要,但是C/C++和ARM汇编是嵌入式程序员必会的基础技能。重要的是理解软件操作系统,以及嵌入式系统的工作原理。

你是版主啊。你不抢谁抢啊。

嵌入系统分硬件和软件的。

硬件和软件里面也有不同的方向。而且这些都没有特别清晰的分界线

C/c++的基本知识学校都会教的。

学硬件侧重c,同时学习汇编
学软件侧重c++,同时学习操作系统

不过有机会两者都学习一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
问俺才是~哈哈~
C是必须的
而C++你大可以不需要知道
任何底层和核心都不使用C++的
它们只选择C或ASM

例如Windows NTDDK那就是C的
再如C51,AVR,ARM,DSP这类都是C的~
不过各自的C有一点儿微小差异而已

网友:
我K,ly都窜到这里来了。

网友:
ly_liuyang 说得可不对啊,NTDDK很多Sample的也是用C++编译器编译的,并不是用到类才叫做C++,Windows很多底层算法都是需要用C++的,很多WinCE下的驱动架构都是C++的。C51,AVR,ARM,DSP都是用C也并不一定,把ARM放在一起说是不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是最基本的技能,汇编和c++能让你更进一步。

其实这样的问题,太多人问过了,搜索一下,能让你省下100分。

是这样

网友C:
C++用个extern C而已
本来还是C的
嵌入式首选C

ARM都是C,这没啥的~做应用程序有C++,这倒无妨
底层都是C

没了OO,类库,模板和泛型的C++还是C++么??

你自己好好研究再说吧~

网友:
c++吧,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用个extern C而已
本来还是C的
嵌入式首选C

ARM都是C,这没啥的~做应用程序有C++,这倒无妨
底层都是C

没了OO,类库,模板和泛型的C++还是C++么??

你自己好好研究再说吧~

C和C++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有相似点,也有很大不同,并不仅仅是C的扩展。
ARM并不是仅仅用C,用汇编和C++都可以,取决于编译器。驱动程序也一样会用C++,说明你根本没看过WINCE的驱动。
即使没有OO,类库,模板和泛型,C++还是C++,证明这一点是看编译器,看内存构造,而不是主观的感觉乱说。

我做嵌入式也有6年了,对这点问题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都是牛人,大家在继续讨论,我顺便学点东东,这个版太冷清了,大家都讨论讨论,才热闹嘛,
提个建议,大家不要再讨论到底用什么语言,讨论一下嵌入式的学习方法,学习路线。
给个学习过程的建议什么的。谢谢

网友:
呵呵 爽啊 其实这些大家都知道的 何必呢 呵呵 顶一个

网友:
WINCE的驱动就是API驱动~和RTOS微驱动根本不是一样的~
搞个PB看就知道,还是基于API方式的~这叫API驱动,和NT一样
RTOS微驱动就是用ucOS这类系统才算是

ARM带MMU和不带MMU两种的
ARM别那么狭隘的认为只有CE那个才是,CE用的是ARM v4/ARM-926
ARM有很多种的~常用的是ARM7,ARM9,ARM11,ARM-A8,ARM-M3
而通用的是C不是C++
很多控制器用的是20K-64K SRAM的ARM而已~搞个C++根本不实际,所以一致用C的

eeworld对MCU方面几乎空白的~想玩就到别的地方看好了~
这里都是高级应用为主的
根本没见人在讨论AVR32,ARM-M3这些MCU,DSP更加没人说了~

WINCE/WM/ucLinux这类称为HLOS(高级OS系统)的东西,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RTOS嵌入式了~
因为这个和X86 PC已经没多大区别的,使用Intel ATOM处理器就可以做到手机那么大
而且是使用Vista系统的

俺做嵌入式时间不长,从DOS年代到Vista玩的都是Win32和NTDDK驱动而已
转做嵌入式都是因为工作需要,做过C51,ARM7,ARM9,ARM-M3,AVR等多种MCU的程序
搞的都是工业控制系统,对可靠性要求颇高的
其中所得,只有C是通用的~
在资源紧缺的MCU上,C是你唯一的选择,当然你玩ASM很好就免谈

懒得说了~做多了就知道的~

网友:
指出你的错误,就这么大意见-_- ,这里是WINCE论坛,DSP那些在驱动板块讨论。

别搬来DOS吓人,我打孔存储机也玩过,家里还有一柜子的纸卷。

网友:
都是牛人,大家在继续讨论,我顺便学点东东,这个版太冷清了,大家都讨论讨论,才热闹嘛

网友:
寻求在ARM嵌入式产品开发有经验的单位或个人帮我单位开发一款GPS船用导航仪,采用ARM9芯片,可用市面现成模块组建或自行硬件设计、原理图、制板图、嵌入式操作系统可在Linux或wince下。

要求:1.实现地图的放大缩小,左右移动  2.实现GPS定位,航速和航向 3.实现基本的操作功能 4.语音提示功能 5.实现声纳传感器的接收回波成像处理

说明:该项目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部分,总8万,如只完成前4点,费用为6.5万.具体可进一步沟通。联系:广东深圳市黄生  Email:1051680890@qq.com  QQ:1051680890

网友:
十分感谢哈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哈 ··弄错勒

网友:
恩 谢了··你这么简单的说我到是明白了许多

网友:
工具而已,看工作需要。工作上用什么就学什么。边学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