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18):
事件的问题求助
请问各位高手:
创建两个返回不同句柄的事件,关联
同一USB插拔事件
hEventUsb
= CreateEvent(0,FALSE,FALSE,
L"_USB_CableEvent
_");
hEventIdle
= CreateEvent(0,FALSE,FALSE,
L"_USB_CableEvent
_");
在程序中
WaitForSingleObject(
hEventIdle
, INFINITE );
挂起
如果SetEvent(
hEventUsb
)
是不是也可以使能事件
hEventIdle
使WaitForSingleObject(hEventIdle , INFINITE )返回一个
WAIT_OBJECT_0
????
程序

网友A:
是的,因为2个handle指向的是同一个EVENT内核对象

网友B:
hEventUsb 和hEventIdle 其实你定义的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C:
恩 名字相同 就是同一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