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硬件延时

楼主:
软件延时貌似就是执行空指令
那硬件延时又是整样的啊?
能给个8051的硬件延时图吗?
还有如果用硬件延时延时的话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lms(void)
{
uint j;
uint i;
for(j=0;j<=120;j++)
for(i=0;i<=10000;i++);
}
void main(void)
{
uchar i,m;
while(1)
  {        m=0x01;
    for(i=0;i<8;i++)
     {P1=m;
         dlms();
       m=m<<1;
     }
  }
}

应该怎样改啊?

还有
220V交流电变5V的直流的原理图是什么样的啊?  用protel画....

我翻了好久的网页都没找到...
我这乡下..
书店都没这种书额....

网友:
变压器线圈 整流桥 稳压管78系列 就ok了,找本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硬件延时用CPU的定时器。

网友:
咦,才发现发了两次贴,有钱人。

延时部分看另一个贴。

电源部分建议去 电源版块,那里的高手牛人一大堆,绝对有你学的。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
电源差不多了...
不过如果是真正的硬件延时,应该怎样改电路..
我还是不懂怎么改电路..

谢谢 shuiyan 的建议..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成品的5v变压器和一个变压器的插座,然后再输出端用LM7805搭一个稳压的电路就可以了 成本很低也就十几块钱
硬件延时可以利用定时器产生中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