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菜鸟,想请教一个VxSim中的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08-05-30):
小弟是菜鸟,想请教一个VxSim中的时间设置问题
我最近用VxSim作仿真,我知道系统默认的时钟频率是一秒钟60tick,但是我想修改,可不可以再VxSim下修改每秒钟的tick数?要是能修改怎么修改阿?先谢谢大家了!!
时间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那就是我把相同的程序在VxSim下跑,然后用windview捕捉图形,结果图形每次都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位大虾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sysClkRateSet就可以设置每秒的tick数,sysClkRateGet获取当前的设置值
windview抓的不一样很正常,你不可能每次抓的都在同一个时刻的

网友C:
设置:sysClkRateSet(),查询:sysClkRate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