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位寻址功能?

楼主(2008-08-03):
什么是位寻址功能?
本人初涉单片机,请各位指教~谢谢~
什么是位寻址功能?字节直接寻址和位寻址功能它们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有些可以进位寻址有些又不行呢?

网友A:
就是给一个地址某个位
有一套专门进行位操作的指令和地址
要跟字节的一套指令、地址区分开来

网友B:
有些指令能操作一个位,你可以写1或写0,这个位有一个地址,看似跟字节地址很像,但因为你用的是位操作指令,因此寻到的是一个位而不是字节。如:SETB 00H
有些指令能操作一个字节,其地址也是那么写,但写入的数据却是一个字节,如#101010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