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计是否可以跨硬件

楼主(2008-05-05):
BIOS设计是否可以跨硬件
在自学汇编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
我写的BIOS调用是否可以跨硬件平台
换句话说,就是不同的板子上的BIOS设计是否是一样的?
设计

网友A:
不同的硬件平台,BIOS就是一样的,如你用的INT10H,不管是早期的还是现代的一样用
从硬件角度,BIOS就是一级操作系统

网友B:
仅限于同一体系结构,比如IBMPC的BIOS调用就不见得可以放在其它体系结构上

网友C:
不同的硬件在使用BIOS后构成一个统用的平台,这样上面可以运行的中OS,
如果OS化BIOS,则可以看看固件技术

网友D:
指令集都不一样,系统调用,中断,内存映射等等都不一样,看起来还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