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数字滤波器的电路实现原理

楼主:
对于数字滤波器,得出了H(z)滤波函数以后,实际应用的时候,怎么样用硬件具体实现呢?

是用设计模拟滤波器的方法用LC电路实现吗?

还是用实际的加法器乘法器延迟器组合?

网友:
简单来讲就是
ADC->DSP or MCU实现数字滤波算法->DAC。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想知道怎么用纯电路的方法 搭出来?我正在看这方面资料,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
主要实现途径:1,软件,采用dsp或通用cpu,用软件算法实现。2。硬件,用fpga或asic硬件乘法器累加器等等实现。
当然,前面要有a/d,后面要有d/a

网友:
数字滤波器也可以转换为零点和极点,通过模拟电路直接来完成,如果阶数太多最好是用DSP或FPGA实现。实际实现的时候就是卷积。

网友:
如果不对比模拟和数字滤波器的数学表达式,仅仅考虑信号是频率叠加的效果。那么模拟滤波器和数字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难点就是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比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有没有高手仔细分析一下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些笼统,
数字滤波器有IIR 和 FIR, 各种滤波器的阶数也不一样,
一般是并行加pipeline结构, 具体到元件,
当然就是加法器,寄存器, 乘法器(如果光靠移位不能实现)等等

网友:
沉了吧,去年的.